[家电] 休息几天,做了几年想做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楼主(2024-10-10):
10升上进上出水式厨房小厨宝,自从安装后五年来没有清洗过,想着里面有水垢之类的需要清理清理。

网友A:
5年发热管没水垢这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年发热管没水垢这不科学

应该是水质好,或者有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年发热管没水垢这不科学

有啥不科学的?40度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年发热管没水垢这不科学

如果是进水经过RO膜过滤还真的没水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科学的?40度不都是这样吗?

40度是指这个只是加温到40度,不烧开?只是用来清洗时候的暖水?

网友:
镁棒没顺便一起看看吗?

网友:
让我想起,我那个热水器也该换镁棒了,不过现在不论是售后的还是自己买的镁棒的纯度都不如原机里面的那个。

网友:
这个是要清洗,上次家里有个净水器,放出来的水倒是还好,有点漏水拆开内部蓄水桶发现底部有一层沉淀
徒手清理后水都是浑的,洗干净然后再用水冲了两次放出来,干净多了。

网友:
我有过净水器一直想装,结果几年没装

网友:
看起来还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度是指这个只是加温到40度,不烧开?只是用来清洗时候的暖水?

密闭容器烧开,要命呢

网友:
山上的AO史密斯

楼主:
回复已经评论过的网友,我这台小厨宝没有经过家里的过滤装置。家里使用平时出水水温自从安装后就一直是打到最高。因为使用频繁,温控打低了就没多少热水出来了。估计水温最高大概七八十度,很烫手摸不得。有减压阀,不锈钢内胆(至于说是201还是304不得而知),里面没有镁棒。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丹江口水库水和本地水库水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已经评论过的网友,我这台小厨宝没有经过家里的过滤装置。家里使用平时出水水温自从安装后就一直是打到 ...

居然水质这么软???这地方适合生活啊

网友:
看了热水宝,感觉你这的水质还可以。

网友:
这是水质好,一点水垢也没有

网友:
我是懒癌晚期了

网友:
镁棒在哪儿呢?

家里的早该换镁棒了,可是停水不便,一直没动手,也不知道是该买什么型号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