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门禁电磁锁,一根铅笔解决锁舌不回弹问题

楼主(2024-10-10):
锁体全貌。上面一个大大的线圈。地下黑色的线头有一个干簧管。门上装有磁铁。当磁铁吸合后,线圈通电,把锁舌顶出来。
四颗内六方螺丝拆掉就能打开。

弹簧负责将锁舌顶回去。头部的塑料滑块周围全是脏污,发涩,阻碍了锁舌回弹,清理干净。

跟底板的导向环用铅笔涂一涂。

锁体内部用铅笔涂满石墨。把弹簧稍微拉一拉,增加回弹力。
装机测试,回弹顺畅。修复完成!

网友:
结构简单好修,坏的东东修好了,这个感觉太好了

网友:
修锁最好用石墨,不要用油脂(将来招灰会造成更加涩)

网友:
铅笔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用B6铅笔就成,挺好用的。

网友A:
这叫电插锁,好点的不用干簧管了,改霍尔了,稳定。

网友:
用WD-40应该也有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电插锁,好点的不用干簧管了,改霍尔了,稳定。

是叫电插锁。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专用润滑剂吧。

网友:
比用机油好

网友:
这个感觉太好了

楼主:
油类的短期润滑效果比较好,时间久了灰尘粘多了就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