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个CM201-2原厂救砖包

楼主(2024-10-10):
基本情况:
1、CM201-2 CH长虹代工盒子,原来是湖南移动送的,CPU已经确定是Hi9738MV300,EMMC版。
2、先是刷免拆升级包失败变砖,还什么都没作备份,分区表也没有备份。最大的错误在于当时对hitool不是太了解,凭着自己玩单片机先擦后写的经验,竟然使用hitool里的“擦除全器件”,导致原来EMMC内容全部清空了。然后自己折腾网上找的救砖包,通过Hitool+TTL线(340G)全部刷入,刷了三天才刷完,都是泪啊。
3、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显示机顶盒正在开机。。。。一行字就卡住不动了。上电时轮按遥控器“菜单键”、“音量-”,能进入fastboot模式,在fastboot模式中,能用遥控器操作(选择/确定都正常执行)。但是在选择“本地USB升级”,U盘里放了四个文件(fastboot.bin/bootsargs.img/recovery.img/update.zip),显示变成“请等待四五分钟”的提示,下面进度条在走,但U盘灯不亮(我怀疑是没挂载),约一分多钟进度条走到约1/3处出提示“升级失败。。。。”。如果是在线连接电脑时,上电自检一连串报错,但是可以用Root登录,登录后基本命令都有,但是找不到U盘,无法mount挂载U盘。
4、目前用的fastboot三件套(fastboot.bin/bootsargs.img/recovery.img)来自网上的救砖强刷包里的,是用TTL线强刷进去的,也不知是否正确,但似乎功能正常。试过U盘里换不同的刷机包(update.zip),情况一样。
目前这样的情况,想求各位大神出出主意,给个能刷进去恢复各分区的救砖包,先谢谢了。

网友A:
手上没有CM201-2 CH的盒子,不过有M301H的盒子原厂备份固件。不一定通用,楼主可以试试。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mv300浙江分省模式M301H原厂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e7DFZkQDkqR4l-eVPTPLA?pwd=9irg 提取码: 9i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CM201-2 CH的盒子,不过有M301H的盒子原厂备份固件。不一定通用,楼主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您,我试试,反正有hitool,最坏的情况我再重新刷回来就是了。不管是否适合CM201-2,都感谢老兄施以援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试试,反正有hitool,最坏的情况我再重新刷回来就是了。不管是否适合CM201-2,都感谢老 ...

举手之劳,发挥共享精神,共同进步。

PS:很好奇最后的结果

楼主:
刷不了,因为固件包中的分区表与CM201-2的8G EMMC不匹配,这个固件应该是搭配4G flash的(见图中红框的地址和长度),另外这个固件包中的boot三件套(fastboot.bin/bootargs.ing/recovery.img)也是跟Hi3798MV300不匹配的,还是谢谢楼上朋友帮忙提供的固件。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W7sD4v8zLlHP2bR9E7l2A?pwd=x8xm 提取码: x8xm

网友B:
我自己备份的 Hitool 档,非原厂,
你先试一下,
若不行再给你,
原厂Hitool备份档.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kIpPdDfEni91C7HZEiS6g?pwd=ygxj 提取码: ygx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备份的 Hitool 档,非原厂,
你先试一下,
若不行再给你,

谢谢老兄援手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已经做过“清除全器件”,目前是通过网上找到的其它网友分享的强刷救砖包用TTL刷了一遍,但可能是包不适用于我手上的型号,开机只显示”机顶盒正在启动,请稍候“几个字,然后就停在这里了。最大的问题有三:

1、能进fastboot模式,能选择“本地USB升级”菜单并执行,出现”需要约5分钟“等字样并且进度条会走,但约半分钟后,进度条走到约1/4就会跳出升级失败提示(同样用短接板上R37放开自动刷的结果提示也是相同的)。

2、连TTL开机跑码,一直有滚动提示错误,可以登录为root,但找不到U盘,无法挂载U盘。

3、估计还是因为系统文件出错,无法配置上IP地址。

基于以上几点,目前只能用TTL线刷机,Hitool好象也不支持高于115200 bps的速率烧写,只能慢慢地刷,之前刷网上的刷机包中一个system分区的镜像system.img,800MB,刷了11个多小时,其它的分区我也是一个个刷完了,总共刷了几天吧,真的快疯掉了,要是能挂载U盘刷或者配置上IP地址来刷,估计至少能快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备份的 Hitool 档,非原厂,
你先试一下,
若不行再给你,

看了老兄分享的备份档,和我之前网上搜到的分区表完全不同,看起来老兄这个更靠谱一些(USER分区比较大,其它的分区大小也合理),所以马上试刷boot三件套,但没想到,居然又出错了:

*******************************************************

Enter boot auxiliary code

Auxiliary code - v1.00
DDR code - V1.1.2 20160205
Build: Sep  7 2017 - 01:06:39

Reg Version:  v1.5.1\
Reg Time:     2017/12/06 15:57:28
Reg Name:     hi3798mv3dmc_hi3798mv300_DDR4-2133_2GB_16bitx2_4layers.reg
 auxiliary code execute failed.
Failed to download fastboot!

***************************************************
估计是因为分区表不同所致,不管了,再一次”擦除全器件“,粗略估计,至少又要好几个小时,开着机睡觉去了,明旱起来看看怎么样

楼主:
记录一下,擦完以后,重新上电跑码是这样的:
*********************************************
Bootrom start
Boot Media: eMMC

Enter usb bootstrap by flash
USB(1): no found "fastboot.bin".
Boot head format invalid.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录一下,擦完以后,重新上电跑码是这样的:
*********************************************
Bootrom sta ...

你可以先用 hitool ,
刷 fastboot ,bootarg,recovery
用串口刷,不需要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用 hitool ,
刷 fastboot ,bootarg,recovery
用串口刷,不需要IP.

是的,我现在就是纯TTL线,用hitool硬刷的。我多刷了一个swdevinfo分区(即刷了前四个分区),因为从名字看,这个是设备信息区,emmc和其它设备的定义估计是在这个分区,而且也不大,才2M,就一起刷了。。

楼主:
再记录一下进度,清空器件后,选择rongwu兄提供的备份固件,用hitool强刷前四个分区(因为时间已经是半夜了,选先刷前四个,一共长度是22MB)。共耗时47分06秒,第一次刷时,提示失败(上面已经post了),以为是因为没有先擦除所以导致写入失败,当时深夜了脑子也不太清醒,直接选择了擦除全器件。擦除完成后,再次烧写,结果依旧,仔细看是写入fastboot失败,我猜测是rongwu老兄备份的fastboot.bin和我这个盒子水土不服,所以索性就直接单独指定了我之前写过能启动能进fastboot的那个fastboot.bin,算是杂交刷入吧。
结果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提示烧写成功了,切到终端模式,重新上电跑一下码,结果如下:
******************************************************
Bootrom start
Boot Media: eMMC
Decrypt auxiliary code ...OK

lsadc voltage min: 00000256, max: 00000258, aver: 00000257, index: 00000002

Enter boot auxiliary code

Auxiliary code - v1.00
DDR code - V1.1.2 20160205
Build: Jul 27 2018 - 00:49:01

Reg Version:  v1.5.1`
Reg Time:     2018/05/23 16:01:07
Reg Name:     hi3798mv3dms1_hi3798mv300_DDR3-1866_1GB_16bitx2_2layers_cm.reg

dms board
Boot auxiliary code success
Bootrom success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Compressed-boot v1.0.0
Uncompress..............................Ok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Fastboot 3.3.0 (jenkins@) (Jan 10 2019 - 15:48:03)

Fastboot:      Version 3.3.0
Build Date:    Jan 10 2019, 15:49:19
CPU:           Hi3798Mv300
Boot Media:    eMMC
DDR Size:      1GB

Found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hifmc100.
no found nand device.

MMC/SD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scan edges:2 p2f:5 f2p:7
mix set temp-phase 2
scan elemnts: startp:110 endp:104
Tuning SampleClock. mix set phase:[02/07] ele:[05/17]
MMC/SD Card:
    MID:         0x70
    Read Block:  512 Bytes
    Write Block: 512 Bytes
    Chip Size:   7296M Bytes (High Capacity)
    Name:        "T22708"
    Chip Type:   MMC
    Version:     5.0
    Speed:       100000000Hz
    Mode:        HS400
    Voltage:     1.8V
    Bus Width:   8bit
    Boot Addr:   0 Bytes

*** Warning - bad CRC or e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up, down, gmac0

Boot Env on eMMC
    Env Offset:          0x00400000
    Env Size:            0x00010000
    Env Range:           0x00010000

SDK Version: HiSTBAndroidV600R003C01SPC031_patch4

check remote recovery button begin
HI_Flash_Open partion misc error
count=2
HI_Flash_Open partion deviceinfo error
Reserve Memory
    Start Addr:          0xFFFE000
    Bound Addr:          0x8DB9000
    Free  Addr:          0xF8FC000
    Alloc Block:  Addr         Size
                  0xFBFD000   0x400000
                  0xF8FC000   0x300000

Press Ctrl+C to stop autoboot
fastboot#
******************************************************
提示信息是完整的,看来有戏,今天下班回来再继续刷后面的分区,估计至少是明天晚上才能刷完了

网友:
致敬技术大佬

楼主:
fastboot试验,这里作个记录:
中午抽空试验了只刷boot部分能否进入fastboot模式通过U盘刷机,经试验,清空emmc后,只刷前四个分区,上电能够正常跑码(见13楼),但是不能进入fastboot刷机,包括对遥控器也是不响应的,不能通过菜单键+音量-键进入fastboot菜单,原来试验过的短接R37约四秒放开自动刷机的也不能够出现界面。可见fastboot模式,还是需要依赖于其它分区中的安卓系统的。

无法进fastboot菜单、无法通过短接放开自动刷机,当然也就无法配置IP地址刷机了,今晚再老老实实用TTL线慢慢肝吧,system分区有1个GB,估计烧写时间会超过24小时。所以敬告各位,若不肯定有必要,千万别擦除全器件!!!一旦擦了,即使有备份也只能TTL慢慢写回,重写太慢了,切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fastboot试验,这里作个记录:
中午抽空试验了只刷boot部分能否进入fastboot模式通过U盘刷机,经试验,清空 ...

你这是先头锋,
提示了我们"全部擦除"的风险,
你的经历沒有白费,
坛友们得到你的反馈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能看到楼主一步步操作,一点点进展,让我们得到你的反馈,以后就可以少走弯路啦。

楼主:
继续记录一下进展:

前天晚上开始刷最后的三个分区,排在最后的三个也是最大的分区,cache分区780MB,system分区1GB,还有个userdata分区,5GB多,估计要刷超过24小时,索性换了一台win10笔记本让它慢慢跑。在win10笔记本上验证过上电跑码正常,确认TTL线和Hitool都正常工作,开始刷。直到今天早上起床来看,已经刷完了,迫不及待地重新上电跑码看看有啥变化。上电跑码显示如下:
**************************************************************

Bootrom start
Boot Media: eMMC
Decrypt auxiliary code ...OK

lsadc voltage min: 00000256, max: 00000258, aver: 00000257, index: 00000002

Enter boot auxiliary code

Auxiliary code - v1.00
DDR code - V1.1.2 20160205
Build: Jul 27 2018 - 00:49:01

Reg Version:  v1.5.1`
Reg Time:     2018/05/23 16:01:07
Reg Name:     hi3798mv3dms1_hi3798mv300_DDR3-1866_1GB_16bitx2_2layers_cm.reg

dms board
Boot auxiliary code success
Bootrom success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Compressed-boot v1.0.0
Uncompress..............................Ok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Fastboot 3.3.0 (jenkins@) (Jan 10 2019 - 15:48:03)

Fastboot:      Version 3.3.0
Build Date:    Jan 10 2019, 15:49:19
CPU:           Hi3798Mv300
Boot Media:    eMMC
DDR Size:      1GB

Found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hifmc100.
no found nand device.

MMC/SD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scan edges:2 p2f:5 f2p:7
mix set temp-phase 2
scan elemnts: startp:109 endp:104
Tuning SampleClock. mix set phase:[02/07] ele:[04/17]
MMC/SD Card:
    MID:         0x70
    Read Block:  512 Bytes
    Write Block: 512 Bytes
    Chip Size:   7296M Bytes (High Capacity)
    Name:        "T22708"
    Chip Type:   MMC
    Version:     5.0
    Speed:       100000000Hz
    Mode:        HS400
    Voltage:     1.8V
    Bus Width:   8bit
    Boot Addr:   0 Bytes

*** Warning - bad CRC or e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up, down, gmac0

Boot Env on eMMC
    Env Offset:          0x00400000
    Env Size:            0x00010000
    Env Range:           0x00010000

SDK Version: HiSTBAndroidV600R003C01SPC031_patch4

check remote recovery button begin
HI_Flash_Open partion misc error
count=2
HI_Flash_Open partion deviceinfo error
Reserve Memory
    Start Addr:          0xFFFE000
    Bound Addr:          0x8DB9000
    Free  Addr:          0xF8FC000
    Alloc Block:  Addr         Size
                  0xFBFD000   0x400000
                  0xF8FC000   0x300000

Press Ctrl+C to stop autoboot
fastboot#

*************************************************************************

至此,没有报错,CPU和eMMC型号都认出来了,只有一处warning提示,另外光标也停在#后闪动,此时习惯性地LS一下,结果提示:“Unknown command 'ls' - try 'help'
fastboot# ”,好吧,按它的提示,help看下能用哪些命令,结果还不少:
*************************************************************************

help
?       - alias for 'help'
base    - print or set address offset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boot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BOOTP/TFTP protocol
clear_bootf- clear Hibernate!! bootflag
cmp     - memory compare
cp      - memory copy
crc32   - checksum calculation
ddr     - ddr training function
fatinfo - print information about filesystem
fatload -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dos filesystem
fat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fdt     - flattened device tree utility commands
getinfo - print hardware information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help    - print command description/usage
hibernate- Hibernate!! boot
ir      - IR command: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loady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ymodem mode)
loop    - infinite loop on address range
md      - memory display
mftl    - MFTL sub system
mftlinfo- mftlinfo -- display MFTL info
mii     - MII utility commands
mm      - memory modify (auto-incrementing address)
mmc     - MMC sub system - [commands after mmc write.ext4sp are for real e.MMC]
mmcinfo - mmcinfo <dev num>-- display MMC info
mtest   - simple RAM read/write test
mw      - memory write (fill)
nand    - NAND sub-system
nboot   - boot from NAND device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otp_burntoecurechipset- Burn to secure chipset, please be careful !!!
otp_getcustomerkey- otp_getcustomerkey
otp_getstbprivdata- otp_getstbprivdata
otp_gettrustzonestat- Get TEE status
otp_setstbprivdata- StbPrivData
otpreadall- read otp ,for example otpreadall
otpwrite- write otp ,for example otpwrite adddress value
ping    - send ICMP ECHO_REQUEST to network host
printenv-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rarpboot-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RARP/TFTP protocol
reset   - Perform RESET of the CPU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tftp    - tftp  - download or upload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unzip   - unzip a memory region
uploadx - up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xmodem mode)
usb     - USB sub-system
usbboot - boot from USB device
version - print monitor version
****************************************************************************

看到有USB命令,继续,help usb,提示:

重发了N次都没成功,原来是帖子超长了,只能分开几帖来补完了,管理员明鉴:真的不是我要水帖的啊,可怜我打了一大堆的字,都被网络吃掉了

楼主:
继续记录一下进展:

前天晚上开始刷最后的三个分区,排在最后的三个也是最大的分区,cache分区780MB,system分区1GB,还有个userdata分区,5GB多,估计要刷超过24小时,索性换了一台win10笔记本让它慢慢跑。在win10笔记本上验证过上电跑码正常,确认TTL线和Hitool都正常工作,开始刷。直到今天早上起床来看,已经刷完了,迫不及待地重新上电跑码看看有啥变化。上电跑码显示如下:
**************************************************************

Bootrom start
Boot Media: eMMC
Decrypt auxiliary code ...OK

lsadc voltage min: 00000256, max: 00000258, aver: 00000257, index: 00000002

Enter boot auxiliary code

Auxiliary code - v1.00
DDR code - V1.1.2 20160205
Build: Jul 27 2018 - 00:49:01

Reg Version:  v1.5.1`
Reg Time:     2018/05/23 16:01:07
Reg Name:     hi3798mv3dms1_hi3798mv300_DDR3-1866_1GB_16bitx2_2layers_cm.reg

dms board
Boot auxiliary code success
Bootrom success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Compressed-boot v1.0.0
Uncompress..............................Ok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Fastboot 3.3.0 (jenkins@) (Jan 10 2019 - 15:48:03)

Fastboot:      Version 3.3.0
Build Date:    Jan 10 2019, 15:49:19
CPU:           Hi3798Mv300
Boot Media:    eMMC
DDR Size:      1GB

Found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hifmc100.
no found nand device.

MMC/SD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scan edges:2 p2f:5 f2p:7
mix set temp-phase 2
scan elemnts: startp:109 endp:104
Tuning SampleClock. mix set phase:[02/07] ele:[04/17]
MMC/SD Card:
    MID:         0x70
    Read Block:  512 Bytes
    Write Block: 512 Bytes
    Chip Size:   7296M Bytes (High Capacity)
    Name:        "T22708"
    Chip Type:   MMC
    Version:     5.0
    Speed:       100000000Hz
    Mode:        HS400
    Voltage:     1.8V
    Bus Width:   8bit
    Boot Addr:   0 Bytes

*** Warning - bad CRC or e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up, down, gmac0

Boot Env on eMMC
    Env Offset:          0x00400000
    Env Size:            0x00010000
    Env Range:           0x00010000

SDK Version: HiSTBAndroidV600R003C01SPC031_patch4

check remote recovery button begin
HI_Flash_Open partion misc error
count=2
HI_Flash_Open partion deviceinfo error
Reserve Memory
    Start Addr:          0xFFFE000
    Bound Addr:          0x8DB9000
    Free  Addr:          0xF8FC000
    Alloc Block:  Addr         Size
                  0xFBFD000   0x400000
                  0xF8FC000   0x300000

Press Ctrl+C to stop autoboot
fastboot#

*************************************************************************

至此,没有报错,CPU和eMMC型号都认出来了,只有一处warning提示,另外光标也停在#后闪动,此时习惯性地LS一下,结果提示:“Unknown command 'ls' - try 'help'
fastboot# ”,好吧,按它的提示,help看下能用哪些命令,结果还不少:
*************************************************************************

help
?       - alias for 'help'
base    - print or set address offset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boot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BOOTP/TFTP protocol
clear_bootf- clear Hibernate!! bootflag
cmp     - memory compare
cp      - memory copy
crc32   - checksum calculation
ddr     - ddr training function
fatinfo - print information about filesystem
fatload -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dos filesystem
fat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fdt     - flattened device tree utility commands
getinfo - print hardware information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help    - print command description/usage
hibernate- Hibernate!! boot
ir      - IR command: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loady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ymodem mode)
loop    - infinite loop on address range
md      - memory display
mftl    - MFTL sub system
mftlinfo- mftlinfo -- display MFTL info
mii     - MII utility commands
mm      - memory modify (auto-incrementing address)
mmc     - MMC sub system - [commands after mmc write.ext4sp are for real e.MMC]
mmcinfo - mmcinfo <dev num>-- display MMC info
mtest   - simple RAM read/write test
mw      - memory write (fill)
nand    - NAND sub-system
nboot   - boot from NAND device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otp_burntoecurechipset- Burn to secure chipset, please be careful !!!
otp_getcustomerkey- otp_getcustomerkey
otp_getstbprivdata- otp_getstbprivdata
otp_gettrustzonestat- Get TEE status
otp_setstbprivdata- StbPrivData
otpreadall- read otp ,for example otpreadall
otpwrite- write otp ,for example otpwrite adddress value
ping    - send ICMP ECHO_REQUEST to network host
printenv-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rarpboot-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RARP/TFTP protocol
reset   - Perform RESET of the CPU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tftp    - tftp  - download or upload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unzip   - unzip a memory region
uploadx - up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xmodem mode)
usb     - USB sub-system
usbboot - boot from USB device
version - print monitor version
****************************************************************************

看到有USB命令,继续,help usb,提示:

usb - USB sub-system

Usage:
usb start - start (scan) USB controller
usb reset - reset (rescan) USB controller
usb stop [f] - stop USB [f]=force stop
usb tree - show USB devic

楼主:
分段发,第二段重发了N次,死活发不出来,总是提示有非法参数被系统拦截,唉,技术论坛,难道USB都不能发吗?

莫名其妙的拦截,又不提示是哪里违规了,让人如何修改?

算了,我全部抓图发,这回不拦了吧,就是看起来费眼,兄弟们别怨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