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松下袖珍收音机加一个天线(Panasonic RF-ND180RA)

楼主(2024-10-10):
小日子的收音机来时搞是耳机线当收音机天线

拆开发现耳机线并联在耳机插座上。反正从来不用耳机,二话不说拆了再说

于是空间利用,拆掉耳机线和自动收盘,发现空间还是很大的,以色列的特工估计都没有发现吧

于是盘了一圈铜线,当天线塞进去了,电磁炉天线

发现效果还不错,根本不用抽耳机线,基本上都可以收到了

网友:
相当有创意,学会了一招。

网友:
不错,利用了空间

网友:
不知这种高级点的袖珍收音机中波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A:
沿着外围绕大圈可能效果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着外围绕大圈可能效果更好点

是的,我看那个小日子的ANDO 收音机就是走了一圈铜线, 还有SW20, 负极那里走了一条铜条,一直附在前面走了一条,不用拉天线调频基本上都可以收到

网友B:
可以试试贴片天线,即使不加匹配也应该比这个微波炉天线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贴片天线,即使不加匹配也应该比这个微波炉天线效果好。

考虑过,那个其实也是线圈印刷电路板天线

网友C:
天线盘在一起不一定有什么效果

网友D:
日文我也认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盘在一起不一定有什么效果

嗯,按道理应该是拉长一点其实做一圈就可以了,

网友E:
真心看不出国产和日本的差距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看不出国产和日本的差距在哪里

这个就是国产的,MADE IN CHINA . 现在这种小家电日本和国产差别不大,基本上是国产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日文我也认识几个了

日文也会说几句

网友G:
赶脚不像FM天线,像高频线圈

应该之字形吧,没有电感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赶脚不像FM天线,像高频线圈

应该之字形吧,没有电感才对

嗯,本想盘一圈的,没有空间,我看到有的收音机,就盘了一个口字形,也挺好。SONY 的SW20  也是沿着外壳盘了一圈,我也是做的好玩,其实有效果的,

网友:
用的是无线充电器里面的感应线圈吧

网友:
要效果好,还是加根拉杆天线。

网友:
里面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日文也会说几句

葫芦鸡娃
是不是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