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7系统奇怪问题,画面显示好像有延迟,关掉的程序还会显示残影

楼主(2024-10-10):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win7系统,一个奇怪问题,画面显示好像有延迟,关掉的程序还会显示残影。
在桌面上右键不断的刷新下,好像能显示正常画面了,不知道这是啥原因?
CPU是I3 4130,核显的,难道是核显性能不行?右键系统属性,视觉效果里只保留了一个项目。
本来想设置调整为最佳性能,什么视觉效果都不加,可是桌面上的图标和文字有点虚,看不清楚。
像这种显示不正常的状态也不是一开机就这样,一般都是在工作中打开文件多了就会出现显示这样的情况。然后重启一下电脑又可以继续正常,是不是加个独立显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你确定你显示器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像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B:
内存多大的?核显分配的显存多大?虚拟内存设置大点看看,建议增加物理内存,设置更大的显存试试!!!

网友C:
我遇见过就是接口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显示器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像是显示器坏了。

确定显示器是正常的,VGA接口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多大的?核显分配的显存多大?虚拟内存设置大点看看,建议增加物理内存,设置更大的显存试试!!! ...

内存是6G,4+2G,核显分配了256MB吧,H81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见过就是接口松了。

VGA接口插好的,也不是一定会出现这情况,只有打开程序多了,CPU使用率高了才会出现,早上开机用到下午几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按4楼说的先排查是否接口松,再检查显卡安装是否到位,然后再考虑驱动等软件问题

网友D:
核显的驱动是不是没装上?

网友E:
会不会是线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线是根水货线,有干扰,屏幕一搞就出现残影,反应迟钝,换了根线就好了。

网友:
核显,从多方面检查:
1、显示器
2、内存
3、显卡驱动。

一般来说检查要遵循“先软件后硬”、多用替换法。

网友F:
我遇到过相同情况 最终是屏的问题  出现残影几秒

网友G: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最后会突然黑几秒,最后确定是核显残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线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线是根水货线,有干扰,屏幕一搞就出现残影,反应迟钝,换了根线就好了。 ...

让她换了一根VGA线,她说没有用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打算让她买个独立显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显的驱动是不是没装上?

核显驱动已经更新到最新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相同情况 最终是屏的问题  出现残影几秒

显示器以前是正常的,她说后面重装系统后一段时间才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最后会突然黑几秒,最后确定是核显残废了

好的,那我换个独立显卡试下。

网友H:
明显是系统优化改了注册表导致缓存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线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线是根水货线,有干扰,屏幕一搞就出现残影,反应迟钝,换了根线就好了。 ...

我感觉也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显是系统优化改了注册表导致缓存溢出。

胸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确实有用360优化过,但是其他电脑也这样优化没出问题啊。现在的情况是换了显卡还是这样,打开程序多了就有出现这样的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