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户外电源芯片维修请教?

楼主(2024-10-10):
回收店收的一个户外电源,通电显示闪一下就没有反应,
拆开见主板上的一个8脚的芯片炸了,隐约见写着“GMD0C",

网上查无资料,请教各位大神这芯片可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替代?

网友:
元件不多,应该好查

楼主:
现在是网上找不到炸了的芯片资料,替换不了

网友:
找个DC小板找到输入输出平替

网友:
这是个DC转DC的,输出接在排线以外了,要看你另外接的具体什么东西才能判断大概多少伏电压

网友(2024-12-26):
随便找个5v升压的就可以

网友A:
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6822   二楼zhkrid坛友给出的有电源模块的电路,你可以跑一下周边电路看和那个电源模块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6822   二楼zhkrid坛友给出的有电源模 ...

谢谢,先收藏备用。我的已经找到芯片了

网友(2025-02-25):
引用 楼主:
谢谢,先收藏备用。我的已经找到芯片了

哪找到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