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施乐P268dw打印机不联机拆解(已修复)

楼主(2024-10-10):
先吐槽一下这个施乐,现在去官网下驱动竟然支持里面没有打印机驱动下载了,我把打印机搬回来测试官网下不到驱动在网上随便下了一个
莫非施乐转型了?不管他了
故障描述:不能联机,不管是USB线缆还是网线口都不能正常联机了。换USB线测试也不行,换电脑也不行。
但是能正常打印配置页面,通电操作正常,打印正常,这样来看估计是主板故障了
主板已经更换,已经修复。详情参考9楼。

删掉之前的驱动,然后再装装不上,换电脑也一样一直卡这个界面识别不到打印机。

来看看打印机具体型号

外观情况(这个是我拆解了,补的图,所以前面已经扣掉了)
话说回来,这个机器非常好拆机,不用螺丝刀都能拆开。只有后面拿主板需要螺丝刀
拆解过东芝240的机器后,这个机器拆的真是简单

大概步骤(有的顺序可以改变):拉开前盖➡取出硒鼓➡去掉前盖➡抽出纸盒➡抽出后面的一个盖板(这个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时候卡纸了会抽出来)
刚好机器在这,拍个图吧(就这个板板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可以不拆掉,习惯拆机抽掉能抽调的一些附件。

扣掉侧面板,注意前后有卡扣,掰开慢慢拿下来就好
露出来打印机主板了

主板来个清晰一点的图片

考虑到国庆假期线路故障,烧坏了个别电源,考虑是不是供电问题,打开电源板侧盖

露出电源板和高压板(电源板上有个保护盖板已经拆掉了)

反过来看看电源板,主电容没有问题,测量输出24V正常

再看这个高压板,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虚惊一场”的东芝240S无法打印36故障维修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348-1-1.html

和这个基本一样,具体是不是通用就不敢定论了。
既然电源板没什么问题,那就测量一下主板电压是否正常吧,24很正常。

然后测试USB连接线到处理芯片有3脚是正常的,有一脚不通,USB插到电脑供5V过来看看,5V正常到了主板

跑线路发现是5V供电,隔了一个电阻导致的不通,测量电阻前面

测量电阻后面只有3V,大概看了一下

放大镜看了一下这个5V进来后,通过电阻后下拉了一个分压电阻并过了一个滤波电容进入CPU芯片的
考虑一般的CPU芯片也就3V供电不敢直接上5V
去X宝看了一下加运费80大洋,卖家询问了故障后直接推荐下单一个拆机板。
发个贴记录下,等待板到了上机试试。希望能搞定,反正有运费险,发现现在叫退货宝了。
希望能一次解决问题。

顺便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清零,一直记不住,这次发个图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大概意思就是系统监测到没有墨粉了是停止还是继续,默认停止。其实还可以打。
之前看视频调过一次,这次打出来了打印配置,看到了菜单项:
步骤如下:按OK 后上下选择 General Setup 然后选择 Replance Toner 这个地方默认是 Stop 改成 Continue就行了。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楼主:
装机之后有USB插入和拔出的声音
发现系统识别为P265dw,按照机器的268驱动装不上,再次下载P265驱动也装不上(都一样的提示)

用360驱动扫描,发现不了这个设备,这样的话接口就没问题了。
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问题的,请不吝赐教。
感觉这个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或者驱动的问题,换个WIN7在试试,在win7上显示3个,还有个兄弟
这就难怪看高压板那么熟悉了,东芝240S和兄弟7060D基本一样,看来打印机技术也是各家相互学习的。

但是驱动还是装不上,那就等着换主板试试吧

咸鱼有个卖家报230,我回复价格高了,他跟我说修一下一张币就行,我买了一个都还不到这么多
这个卖家不知道是真有技术维修还是说寄过去换个板回来。不管他了,等待到货在跟大家说结果。

网友:
施乐这牌子的,直接好多毛病

网友:
施乐的打印机要清零很麻烦,还是HP的好点。

网友A:
很多维修现在需要软件

网友B:
单位有一台惠普的也是不能联机,还没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维修现在需要软件

这个故障现在不好说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
什么都正常不能装驱动,上面有两个存储器,一个25Q64 这个应该是系统
还有一个是24C32这两天快递在路上,把这两个固件备份一下
等买的板子回来了先把24C32刷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有一台惠普的也是不能联机,还没拆开看

有些连接线故障的,先换个线试试,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如果经常插拔的话还有可能是接口问题。
拆开看看,说不定搞好了呢。

楼主:
买的主板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板子的价格五花八门的,这个是拆机的,可以用没问题
看看卖家发来的板就知道什么问题了,现在卖家也留了一手

卖家还做了测试页

两个主板对比一下

第一次没有装WIFI模块把旧的主板上去不自检。还以为把旧版搞坏了,安装了WIFI模块就正常了,但是问题依旧不能装驱动
这个问题大家注意下,别踩坑了。
安装上卖家的主板,发现了,能装驱动了

驱动安装成功,没有点完成,所以设备管理器里面还在,先截图了

打个测试页,正常

顺便看看这个设备网络驱动怎么装的。刚开始USB线缆连接不上的时候还想用网络连接,结果找不到
用驱动选择网络

发现了设备,这个我在路由里面也看到分配地址了,旧主板没有识别,也没分到地址

安装完成

到此,整机维修完成。
感谢各位观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