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C21-SH2138拆修

楼主(2024-10-10):
今天来了一个电磁炉,说是不通电。
先拆机看看什么问题,冒然上电,噼啪一声就不好了。
保险没坏,我不懂原理,瞎测一通 没什么短路地方。
就上电看看什么情况。
通电有滴声,面板灯不亮。 测试面板5V有电。 短接按键就开机了。
随便拆一个按键, 看到里面都氧化了。 把按键全换了,顺便换几个led .
更换后没问题,一切正常。

拆下来的按键全撬开看,里面都氧化了。没有一个好的。顺便把按键板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A:
不错,铜线盘,内部很新,看来是没怎么用过

网友B:
那 一通电,啪了什么,蟑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铜线盘,内部很新,看来是没怎么用过

是的,房子几十年没人住,都是过年带东西回来存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一通电,啪了什么,蟑螂?

用白炽灯和空开做了防短路,在一个防水盒里,不用担心短路,有短路白炽灯会亮。论坛有很多人发过做法。

网友:
白色陶瓷面板的基本上都是铜线的,黑色玻璃的基本上是铝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一通电,啪了什么,蟑螂?

他还没有通电,怕贸然通电啪的一声

网友:
这种稍老一点的电磁炉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干净,没怎么用

网友:
噼啪一声居然没事,线盘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白炽灯和空开做了防短路,在一个防水盒里,不用担心短路,有短路白炽灯会亮。论坛有很多人发过做法。 ...

网上还有做好的盒子

网友:
一般都能修好 实在不行 换一块主板

网友:
仅仅换了按键就通电了?

网友:
可以考虑先灌点WD40猪大油,能管一段时间,以后实在不行了再换新的开关。

网友:
开关全部换新最彻底了

网友:
知道开关不行了,随手都换了永绝后患。

网友:
好像面板进水了,开关,显示LED锈蚀。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2024-12-28):
这种黑色的底壳塑料很差的比不上原来的白色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