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上扫出来几件电子垃圾,各位说有拆的必要吗?

楼主(2024-10-10):
假期清理,扫出来几件电子垃圾,各位说有拆解的必要吗?

大家愿意看的话我就找时间拆拆看

网友A:
左三(右二) 是什么?

网友:
ETC里能拆出电池

网友:
想看蓝牙那个里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
车载头可以改装快充独立充电口,空间够

网友:
包邮给我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三(右二) 是什么?

他老婆放的。

网友:
拆完后基本上就垃圾桶伺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三(右二) 是什么?

一般是小区蓝襟卡,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

网友:
能复原的你就拆呗,不能复原的拆废了我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三(右二) 是什么?

美其名曰蓝牙卡。
实际是接收红外发射器发射的信号,然后启动无线遥控器发射无线信号开门,会根据发射头发射的数据经过算法发射无线信号开倒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小区蓝襟卡,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

美其名曰蓝牙卡,其实和蓝牙没关系

网友:
拆,要拆开看看。

网友:
不拆心痒痒

网友:
不拆心痒痒,拆了也只是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三(右二) 是什么?

像是门禁卡,给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