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6pin接头无损改5525接头

楼主(2024-10-10):
电源明纬GST280A12-C6P,某鱼90块钱包邮买的。
材料:方6pin延长线一根5元,2平方线的5525DC头5元,紫铜管压线管子一盒10元,实际只用的到两个,一个一毛钱。

楼主:
下图这个电源可能是假的,不太确定,型号和京东淘宝卖的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这个电源可能是假的,不太确定,型号和京东淘宝卖的不一样。

明纬除了常规型号外,还有很多特制型号的。

这型号也是明纬所产,可查的。

网友:
实际是接了哪两个口呢
还是6p就是3个12V输出呢

网友:
改完之后又美观,赏心悦目啊!

网友:
我在某鱼上买了一个这款剪线的电源,卖家帮改好了5525的口,但是接上我的TPA3255数字功放上用,音量稍开大一些喇叭就有异响,我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