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不能摇头了,帮忙看看怎维修

楼主(2024-10-10):
国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台风扇不能摇头。拆开量同步电机电压只有10V~(图二SW1、SW2)而且不稳定。

同步电机是24V~的,测内阻有114Ω。是不是可以确定是线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A:
居然摇头都是单独电机的,好像家用的摇头扇都靠主轴罗纹带动转轴的,结构简单。

网友B:
断开同步电机测一下电压是不是24V,是的话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24v还是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摇头都是单独电机的,好像家用的摇头扇都靠主轴罗纹带动转轴的,结构简单。 ...

独立摇头电机的可以遥控控制,带遥控直流变频风扇几乎都是独立摇头电机的

网友:
设计有独立摇头电机的可以方便使用遥控器操作

网友:
24V电机电压只有10V肯定不正常

网友:
给同步电机单独通24v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同步电机接24V左右电压,转就是控制板故障,不转是电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同步电机测一下电压是不是24V,是的话就是电机坏了

方法正确,这样才能确定问题是在板还是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同步电机测一下电压是不是24V,是的话就是电机坏了

那估计是线路板问题了,测量只有10V而且不稳定。
感谢

网友:
主电机是无刷电机 好评

网友:
用24V电源单独试一下摇头电机,电机、电源都有可能坏。

网友:
24伏只有10V而且不稳定,那就是是线路板问题。

网友:
线路问题,往回查

网友:
先测量一下,连接上的那几个二极管有没有坏?

网友:
找个24v电源接电机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断开电机线,电机上24V电,测量主板输出电压。

网友:
“出口日本的一台风扇”。提醒你日本家庭的供电电压是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