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象印电热水壶,LCD显示缺划(ZOJIRUSHI CD-WCH40)

楼主(2024-10-10):
用了差不多7年的电热水壶,显示屏的LCD缺划了,温度显示看不了了,强迫症患者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结果是失败了,拖焊了一下没成功,应该是LCD本身坏了。

就这样将就着用吧。

拆解也比较简单,底部螺丝拆开就可以拆解上面的显示板了。

做工用料都还可以,欧姆龙,TDK啥的日货……

网友:
我的车电子表也是这个毛病,没得治

网友A:
这东西,几个K吧?

网友B:
7年这么干净?都没发黄和水垢?

网友:
除了换没的办法修

网友C:
应该可以修,屏幕边的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D:
是要用高清放大镜看引脚有没有断吗?还是用示波器测芯片引脚输出有没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几个K吧?

那不需要,1K左右吧,已经忘记了当时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年这么干净?都没发黄和水垢?

没有,我都是用净水器里的水,没什么水垢。
江西自来水的水质也还可以,基本没什么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修,屏幕边的引脚接触不良,

补焊了一下,没什么用,只能换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要用高清放大镜看引脚有没有断吗?还是用示波器测芯片引脚输出有没有波形? ...

LCD引脚是没断,是内部损坏了,这个就是8段数码显示管,缺了其中的一个笔画。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烧水壶

网友:
除了颜色不一样,其他一样

网友:
象印电饭锅一直在使用不错了

网友:
看这做工用料估计不便宜吧,水壶还有个那么大的IC,少见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用了7年也不错了,应该能单买到液晶屏吧

网友:
试过打火机里的电子打火器吗

网友:
用料真不错,液晶时间长了就容易出这样的问题,正常

网友:
做工真好啊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