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库佳 T4 PD20W快充头

楼主(2024-10-10):
前段时间买东西,顺带买的这个充电头
才2块5一个,便宜,就买了三个看看。

充电器的外观和印刷信息

到手先测了一下协议,PD20W没毛病。
不过很奇怪,只有纯PD,QC啥的都没有,一般这种小的充电器也会支持QC的。

本来再测试一下输出功率的,结果刚测5V发现这充电器没有限流保护,也没有线补。
5V都拉到4.5A了还没有保护,标称3A,电压都降到3.6V了。

然后后面的9V 12V就没有继续测。
直接开拆吧,外壳用了超声波焊接。用尖嘴钳剪开一个小口子就可以撬开了。
先看一下板子外观吧,和1元硬币比较一下。

Type-C接口是单独的一个小板子,上面有PD协议芯片。

220接口这里居然还做了一个单独的屏蔽小板

反面布局

反激控制器是康源半导体(CRESEMI)的CRE6959VHSF65V085,专门为PD QC 充电器设计的。

次级同步IC 是芯茂微的LP15R060S
下面还有一个431电压基准

还有一个817光耦,以及电解电容。
那个丝印D4D05X的PD协议芯片没有搜索到是什么型号。

再看一下PD 协议,只有5v 9v 12v三个固定档位

简单测试一下纹波吧,测试不严谨,仅供参考。
这是5v3A的纹波

9v1A的纹波

12v1A的纹波

由于用的电解电容,纹波有点大。

网友:
凑合能用没有虚标

网友:
好精致的电源。

网友A:
还是尽量少用,这东西不值钱,手机贵别冲坏了

网友:
手机充电还是用出厂原配的充电器好,保险。

网友:
这质量太次

网友:
还行吧,几块钱没啥可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尽量少用,这东西不值钱,手机贵别冲坏了

不打算充手机,充充电宝

网友B:
做工看着有些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有些山寨

我觉得不算山寨,算是低成本方案。

网友:
2块5一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货最好别用

网友:
2块5一个,撮合的用,不要希望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算山寨,算是低成本方案。

这种充电头纹波大,充手机估计会飘屏

网友:
还是双电路板的。

网友:
这么便宜,用料确实不咋 的,不过可以用来应急使用,正常就用好一点,毕竟手机值钱

网友:
看见有家一元一个运费五元,这个换固态电容在试试纹波啊看看固态电容到底有没有吹的那么神奇

网友:
对付能用,不建议充手机

网友:
质量相当一般啊

网友:
这么便宜,用料确实不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