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比一个差?拆解锐昇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4-10-10):
最近逛并夕夕,鬼使神差下了一单,价格不算实惠也不能说贵。

标签都贴不正

标签都贴不正*2

到手就拆,看着好像是铜线电机,因为铜线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无刷电机上带轴承

铜线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开关

无刷电机驱动

转子,好像没有做动平衡?

驱动板

无刷电机线圈

减速齿轮箱:

应该是金属齿轮,不拆了,免得弄一手油

固定外壳的两个卡子

下面拆电池:

1300mAh的电池,比较垃圾,续航肯定不行,以后换2600mAh的电芯吧

电池保护板,貌似只有两颗MOS管:

最后看充电器,拿在手上轻飘飘的,感觉不是什么好货:

拆开看看是啥货色:

这电路也太简陋了吧?

电钻上自带电量指示,

总结:锂电钻还行,电池和充电器较差

网友:
相对32的价格来说,我觉得不太烂。

网友A:
几元还包邮,还想要什么?

网友:
这价格无刷还带电池,不错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可以了,以前只能买有刷的,自己做这点钱肯定做不来的

网友:
电池较差,充电器就更差了,真是一个比一个差

网友:
性价比已经蛮高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就这价格还想要咋样,一分价一分货,还能跟大几百的比?

网友:
电池和充电器是耗材

网友:
才几年 无刷都干到这个价格了。made in china 牛

网友:
货虽一般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33块钱买了一套,可以了,我PDD买的领克裸机都花了48包邮,16.8v电池外壳16包邮,自己出动力电池。机器做工确实比你这个好一点

网友:
电池较差,充电器就更差了,真是一个比一个差,
这也是价格决定的用材,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在价格的份上这一切都可以忍受,但凡你换个好一点的电池或充电器都可能超过3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元还包邮,还想要什么?

要是9.9包邮我就不说啥了,关键是33大洋了,我就要念叨念叨了。

网友:
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用着就纯看运气了

网友:
电池还可以,所谓无刷其实和有刷比起并没有什么优势,毕竟家里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