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118开关模块的设计是否有缺陷?

楼主(2024-10-10):
耳朵一断,整个模块就散架

遇到好几个这种模块散架了,都是耳朵一坏就散架,
这种118开关是否存在设计缺陷?

耳朵好的

耳朵坏了

模块散架

网友:
省成本了。这个扣子一扳就坏,一坏就报废,一报废就得换,一换就得花钱。

网友A:
还是材料的问题,低价的后果。
用了16年的松洋,都是旋固定螺丝的位置破损,铸工胶粘粘凑合用

网友:
还是这么个情况,设计缺陷,不过材质是不是应该搞结实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材料的问题,低价的后果。
用了16年的松洋,都是旋固定螺丝的位置破损,铸工胶粘粘凑合用 ...

松洋是118面板么?

网友:
86面板的,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材料的问题,低价的后果。
用了16年的松洋,都是旋固定螺丝的位置破损,铸工胶粘粘凑合用 ...

铸工胶和502什么区别?两者气味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设计使用年限

网友:
都是低价竞争惹得祸

网友:
塑料材料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铸工胶和502什么区别?两者气味是不是差不多?

比502好用太多了,和ab胶一样双份合一,气味比ab胶小,有粘性,容易成型。干了硬度不小,本来是用来修复铸件沙眼一类的

网友B:
用的塑料不好,稍一老化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塑料不好,稍一老化就断

用了6、7年坏的,也是塑料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502好用太多了,和ab胶一样双份合一,气味比ab胶小,有粘性,容易成型。干了硬度不小,本来是用来修复 ...

502很容易挥发固化,一段时间不用,整个胶水都坏了

铸工胶是不是不挥发,可以长期存放不坏?

楼主:
这种开关模块一般能用几年?

网友:
要能用一辈子他赚谁的钱,用铁丝弄个卡扣还能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很容易挥发固化,一段时间不用,整个胶水都坏了

铸工胶是不是不挥发,可以长期存放不坏? ...

肯定比502保存更久,双组分的,用的时候调合。
然后固化时间长一点。
502基本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开关模块一般能用几年?

根据使用环境,塑料氧化时间不同,一般5-10年吧,正常来说这个结构厂家是不希望用户自行拆解,只要是便于组装的又省料的事他们就乐于干。所以塑料氧化变脆之后,用户拆解就非常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很容易挥发固化,一段时间不用,整个胶水都坏了

铸工胶是不是不挥发,可以长期存放不坏? ...

502这东西没办法长期存储,一旦开放就固化了。还是双组分的好

网友:
明显质量问题,我家24年了无一损坏,品牌: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