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数码之家搜索帖子注意事项

楼主(2024-10-10):
以搜索“拆解超声波探头PHILPS C5-2(医院B超检查用的)”帖子为例,假如以“PHILIPS”或者“探头”作为关键字,在老站“拆机乐园”版块进行高级搜索,都搜索不到这个帖子。如果以“波探头”或者“C5-2”进行搜索,就很容易搜索这个帖子。

搜索不到原因分析:
1帖子发的时间过早,网页显示不了这么多信息。
2、关键字太通俗,容易漏掉一些帖子。

搜索帖子建议:
选择一些不常用的语句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例如:“波探头”或者“C5-2”或者“检查用的”。

注意:
1、老站帖子图片上的“数码之家”水印在图片右下方。
2、新站帖子图片上的“数码之家”水印在图片中间下方。

网友:
牛,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搜索是要花家元的吧。花钱了找不到结果郁闷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时搜索的确累劲

网友:
一般要试很多次

网友:
在论坛搜索是有点难度,一般都在百度搜索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百度搜,然后后面带数码之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百度搜,然后后面带数码之家就好了,

百度能搜到数码之家的帖子就更少了

网友:
问题是,谁能记得标题什么样子……多加个字,万一加错了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用。

网友B:
自查搜索要扣家元以后,再也没有数码之家的搜索功能,免费的百度取而代之!

网友:
知道要用家元后,一直使用百度代替站内搜索

网友:
觉得外部搜索比站内搜索成功率还高,应该是引擎的问题

网友:
大家一致认为外部搜素更好

网友:
热知识,论坛搜索消耗M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查搜索要扣家元以后,再也没有数码之家的搜索功能,免费的百度取而代之!
...

登录签到也要扣家元。。。我现在都不怎么登录了    搜索也是扣家元。。。。。哎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例如想搜索波探头,直接在百度搜索”波探头 site:mydigit.cn"就行

网友:
我赚家元来搜索

网友:
建议大家善用搜索引擎的高级搜索功能
以百度为例:
打开百度,登录,然后点击“设置”——“高级搜索”,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限定在数码之家网站搜索同时包含“PHILIPS”和“探头”的网页,这里同时限定两个关键词是因为只搜索“PHILIPS”,百度会自作聪明的把包含“飞利浦”的网页也搜出来,导致出现很多无效结果。
这里大家可以按需要同时填写多项,比如想找的帖子包含2258XT,但是肯定不包括2258H,就可以在“包含全部关键词”里填2258XT,“不包括关键词”里填2258H。善用关键词组合可以有效提高搜索效率。

下面是搜索出的结果,第二项就能看到想找的东西(其实第一项也有,不过不明显)。不能直接搜出结果的原因是老站需要登陆才能查看帖子内容,搜索引擎只能查到贴子列表页

顺便说一句,这样搜索是不用花家元的,对我等穷哥们比较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