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3d打印机主板维修

楼主(2024-10-10):
2018年我买了一台光固化打印机

然后上个星期莫名其妙z轴没电,而且固化灯也不亮了,屏幕正常,操作正常
相当于是弱电都正常,但是动力电没了
看了一下二手市场,这种2k的打印机新的才599,二手才3xx
寻思着,还是修一下原来的主板吧
检测每个稳压管电压均正常,求问前辈到底问题在哪里
(二极管,自恢复保险这种零件能坏么?)

网友:
优先看保险

网友A:
散热片下面估计是 电机驱动,,LED固化灯,要看那几个MOS管

楼主:
xx20,jk110这2个自恢复保险我没检查,自恢复保险也能坏么?

楼主(2024-12-15):
已经检查,保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下面估计是 电机驱动,,LED固化灯,要看那几个MOS管

求问前辈,如何在不拆的情况,看mos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问前辈,如何在不拆的情况,看mos管是不是好的

管子看着是 40n06 百度可以搜到资料,电机驱动散热片拆下,应该也能找到资料,剩下的用万用表测试,,如果不想试, 可以买元件 焊接替换,如果电烙铁也搞不起来,还是别折腾了,越折腾越坏

网友:
多少天了,这个时候就可看出 “某些” 所谓的“帮帮团” 都是神秘大佬啊,还要不要脸的指责他人对论坛贡献少的,发帖少的,然而却忘了自己帮帮团的名号 ,不懂的也算了,懂的也不说,当然也没有强制帮帮团帮人的权力,所以楼主你还是主要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看着是 40n06 百度可以搜到资料,电机驱动散热片拆下,应该也能找到资料,剩下的用万用表测试,,如 ...
电机驱动没必要去动,反正固化灯不亮,说明是总电断了
MOS管很难拆,这个又是双面主板,没有把握我是不敢去动的
真要换,就是直接用钳子直接干碎,然后混低温焊锡拆就怕没坏换了个寂寞

网友(2025-03-25):
自恢复保险要通电测试两端,如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那就是有短路的

散热下是电机驱动ic看下是否烧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