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纽扣锂电池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4-10-10):
最近玩蓝牙耳机  有些需要拆换锂电池

请问除了让卖电池的帮点焊,和自带引脚的情况以外

如何做到点焊正负极不伤纽扣电池

PS:  实验过点焊机  不知道是不是档位过大 热量穿透钢壳伤到里面 点焊完纽扣电池容量直接减半了  设置小了又焊不牢

网友:
要调整合适的电流与时间,

网友:
焊接纯铝助焊剂 不锈钢铜铁镍片铝合金18650锂电池焊接

网友A:
还有纽扣锂电池??
换个思路就行的,焊啥啊,电线摊开放两边,胶带一包就行了,纽扣电池就那不到10ma的电流,焊啥焊?

网友:
用薄的镍片点焊,例如0.08或0.1的,就可以减小电流和时间,防止电池壳焊穿了。

网友B:
带 引脚的 纽扣电池  和  点焊机 比较下 价格  工时,,,性价比 焊接技术 用工成本 都可以比较下

网友:
用洁厕剂涂抹,再电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纽扣锂电池??
换个思路就行的,焊啥啊,电线摊开放两边,胶带一包就行了,纽扣电池就那不到10ma的电 ...

对的,这么小的电流,塑料开个槽卡进去,一边卡跟铜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纽扣锂电池??
换个思路就行的,焊啥啊,电线摊开放两边,胶带一包就行了,纽扣电池就那不到10ma的电 ...

哈哈,你说的也不是不行,

就怕蓝牙耳机掉地上,摔的电线松了又要拆机除胶很是麻烦

而且有些镍带是起到固定支架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这么小的电流,塑料开个槽卡进去,一边卡跟铜丝即可

蓝牙耳机空间有限  卡铜丝不牢靠,容易接触不良或者断触

不过热缩膜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 引脚的 纽扣电池  和  点焊机 比较下 价格  工时,,,性价比 焊接技术 用工成本 都可以比较下

...

第一就是选择质量好寿命长的纽扣锂电池,这样的电池往往没有带引脚

带引脚的质量寿命比较一般

网友D:
涂点不锈钢焊剂,烙铁就可以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点不锈钢焊剂,烙铁就可以焊好了。。。。。。

纽扣锂电池用烙铁不行的,体积太小,烙铁热量很容易就弄坏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纽扣锂电池用烙铁不行的,体积太小,烙铁热量很容易就弄坏电池

用大烙铁头,动作快一点,没事!

网友E:
刚换过,烙铁焊是可行的,尖头,高温,小焊点,短时间,效果很好

最好用点焊油,活性比焊锡丝高,也可以带走热量

网友E:
按我的经验,常见蓝牙耳机用的纽扣锂电池,大多自带引线。

我买了三家共六个1154电池,一款标3.6v,另两款标称3.85v,

把两个标3.85v的分别换到左右耳,测试结果是上图中的亿纬电池续航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烙铁头,动作快一点,没事!

哥,焊个细导线而已,不需要大洛铁头吧?这是生怕电池弄不坏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我的经验,常见蓝牙耳机用的纽扣锂电池,大多自带引线。

我买了三家共六个1154电池,一款标3.6v,另两款 ...

原电池3.7V的话,换3.7或者3.85(充不满无所谓)的都可以用,原电池3.85的话  只能换3.85的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换过,烙铁焊是可行的,尖头,高温,小焊点,短时间,效果很好

最好用点焊油,活性比焊锡丝高,也可 ...

与你观点不同,理解有失误……

网友:
我也有这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