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电池露馅了

楼主(2024-10-10):
之前捣鼓出来的变压器点焊机,用的不多,就自己组装过几块工具电池,感觉还能用。买的大艺电池套件里的镍片和几种镀镍钢带焊接个人感觉还看的过去。

最近更换个大有电池包,结果就露馅了。原装电池拆下来的铜镀镍的连接片根本没办法焊接。
网上又买了0.2厚的纯镍带,最大电流也只能焊接成这样了。

同样的电流和时间,之前买的0.15的镀镍钢带直接可以烧穿。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256&fromuid=936235

这是之前做点焊机时发的贴子,大家看一下,怎么修改一下可以干的动0.2的纯镍片。铜片我就不想了。

网友:
要想成功,必先自gong!

网友A:
钳表测一下电流看看多少

网友B:
降低内阻,没别的了。反正你变压器也不会换了不是么

网友C:
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内阻,没别的了。反正你变压器也不会换了不是么

700瓦铝线,没打算换,倒是考虑再绕一圈线会不会好一点,现在25平方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太大了

调最大了,不然焊不上,试0.15的镀镍钢带直接烧穿了,0.2的纯镍还焊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测一下电流看看多少

尚友科技100安的控制板,实测电流六十七安,电流小了是吧?

网友:
建议试试,0.1铜叠0.15钢带,我的两电容的可以焊,铜不能直接点(个人见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700瓦铝线,没打算换,倒是考虑再绕一圈线会不会好一点,现在25平方3圈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论坛上似乎没看到可以点0.2纯镍片的,估计你再努力也是徒劳的。要么换大些功率的变压器,要么将两个微波炉变压器组合在一起用。

网友:
换超级电容点焊机或者用2层薄的镍片,一层一层的焊,我的戴森电池就是这么干的,用的不多再买点焊机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瓦铝线,没打算换,倒是考虑再绕一圈线会不会好一点,现在25平方3圈

建议绕多一圈

网友:
点2层0.1纯镍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256&fromuid=936235

这是之前做点焊机时发的贴 ...

0.2的纯镍,单变压器就不要想了,单微波炉变压器能稳字0.12纯镍,极致能做到0.15纯镍,0.2想都不要想,双变压器,次级到少70平方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最大了,不然焊不上,试0.15的镀镍钢带直接烧穿了,0.2的纯镍还焊不结实 ...

你这个是焊针问题。换小日子进口头部2.5mm以上圆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论坛上似乎没看到可以点0.2纯镍片的,估计你再努力也是徒劳的。要么换大些功率的变 ...

我是2个格兰仕900w铜变压器串联。测试最大可以0.1铜片+0.2镀镍钢带叠焊。0.2铜+0.15镀镍钢带焊不了。估计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是那个电路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