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各位U盘主控板短接方法

楼主(2024-10-10):
我知道不认盘把LED用镊子接地在插入就行。但是这个短接SB8 SB10 是不是用镊子把它和旁边的SB9或者SB11接起来插入USB接口?

网友:
送给你慢慢研究吧

网友:
就楼上的了

网友A:
短接SB8 SB10  这个是说的用0欧电阻焊接上,让这个调线短路。

网友B:
你 短接U盘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SB8 SB10  这个是说的用0欧电阻焊接上,让这个调线短路。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短接U盘要做什么??

开卡,这垃圾颗粒真难搞。看论坛之前别人说的也是开卡一直失败短接后成功

网友:
真心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短接是要把2个焊点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是要把2个焊点连起来的

就和旁边空焊点链接是吧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不是又没得搞了。。搞了好几天了。哎。从新焊接了SB10 还是开不出来

网友D:
我试过同时短接SB8 SB10,芯片差点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同时短接SB8 SB10,芯片差点着火了

你太有才了。我也是把SB8的0欧电阻放到SB10位置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太有才了。我也是把SB8的0欧电阻放到SB10位置去了

我当时是按照这个跳线来做的,还好拨U盘拨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是按照这个跳线来做的,还好拨U盘拨得快。

这个图害人不浅,sb8/sb10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同时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