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超人电动剃须刀RSGX-4

楼主(2024-10-10):
剃须刀用了20多年了,最近发现电机无力,换新电池、清理电池接触点和开关不能解决,只能拆开看看了。

上海超人,当年也是响当当的牌子货

虽说用了20多年,但一直购买原装刀头和网罩,原装的也不贵

型号是RSGX-4,干电池式

三刃旋转刀头,中间有可以调节刀头高低的金属螺丝

刀头下面有两颗十字固定螺丝,多次拆装,螺丝口有些花了

取下刀头盖板,电机轴上一层是为刀头提供动力的六角形塑料传动件,上下浮动连接

下一层是往复式鬓角剪,靠中轴的塑料偏心圆盘推动

中轴上为往复式鬓角剪提供动力的塑料偏心圆盘

取下所有刀头传动件,前面拆完

电池仓,底部有一颗十字固定螺丝,同年买的超霸镍氢电池,寿命快不行了,不是不想买好的,问题是买不到,小县城,这个是当年能买到的最好的可充电池了

电池仓,AA两节串联

干电池款,没有充放电线路,结构很简单,基本没什么能坏的了

小一字螺丝刀撬开电机两侧的金属固定卡扣,电机开盖,有刷电机

简单清理里面的灰屑

清理转子电刷接触轨

问题在此,一侧电刷变形,无法紧密接触转子端滑轨

清理电刷接触面,小镊子调整电刷弧度,加大接触力度

故障消除,回装过程同前反向操作即可,感谢围观!

多问一句:电刷上的黑色海绵块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着好像用的不多,铜片都磨损都不是太大

网友:
黑色海绵猜测是偏心盘档避震用的 老哥保养得不错

网友:
电刷上的黑色海绵应该是固定电刷。

网友:
这个看起来确实有年头了

网友:
找以前玩具电机,有这种碳刷,我见过

网友:
没有碳刷,直接干磨?

网友:
碳刷都没有了,修了也没用

网友:
弹簧片的力度要仔细调整,不然压力太大换向器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海棉有回弹性,就这么简单。

网友:
买个无刷电机换上以后就不会坏了

网友:
这种干电池款剃须刀,结构简单,很耐用。

网友:
这个看着有年头了。我第一个剃须刀买的飞科的,花了99大洋印象深刻,当时的飞利浦太贵了只能看看

网友:
很多年前用过这种结构的剃须刀。

网友:
楼主胡子不多  ……

网友:
用这么多年电机还没坏,不错了

网友:
看着换向器也有磨损了

网友:
超霸镍氢充电电池,当年我买的第一副充电电池就是它,结果买到假货。一两个月就充不了电了。扔了…

网友:
好多年前用过了

网友:
保护作用+限位作用,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