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开机一段时间停止工作

楼主(2024-10-10):
朋友一电磁炉,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停机,出现故障代码E2,百度一下,发现提示IGBT功率输出模块高温报警。电磁炉开机后,用手挡在出风口出,没风。判断为风扇故障。拆开,查看风扇型号,PDD采购,换上后一切正常(本人非专业维修)。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热敏电阻坏了,我家的上半年就是热敏电阻坏了

网友:
美的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手到病除,好样的。

网友:
散热片越来越小了

网友:
风扇没转,锅放进去可以听得到运转声音,也摸得到震动,我之前的电磁炉,风扇不好使,冬天工作不转,过一会就E2报警,我就让它工作10秒,然后关机再开,重复几次就可以,实在不行,拿小螺丝刀拨弄一下就转

不过前几天换了个更好的,这个就不用了

网友:
修过一个电磁炉,管坏!由于没涂硅脂后来总是用一会就不行!后来涂上硅脂就好啦!

网友:
这板子零件越来越少了。散热片都快要减没了。

网友:
这个还算小问题

网友:
零件真是越来越简洁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款电路板造型的第一次见

网友:
修好不错,铝线的

网友:
我家的铝线盘和主板是焊接,焊接处发热烧坏,修了好几次,效果不佳,最后用线鼻子把线盘接头压接,主板这边也用线鼻子,两个鼻子螺丝固定连接,暂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
该品牌的电机类产品还行,别的麻烦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热敏电阻坏了,我家的上半年就是热敏电阻坏了

你说的热敏是指炉盘线圈中间的那个?

网友:
风扇坏的不多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