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温湿度计加装太阳能充电功能,应该怎样搞?

楼主(2024-10-10):
这种温湿度计很省电,

容量不大的镍氢电池也能坚持3、4个月,
好一些的电池好像能坚持半年。
但是每半年换一次电池也是很麻烦,
是否有办法给这种温湿度计加装太阳能充电功能?

太阳能充电怎么搞比较好呢?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A:
不建议你这样折腾,这种小电器我以前也折腾过换锂电之类的,有的换的好,有的换了后频繁充电,有的破坏了外观导致很难看,再一个就是稳定性不好,经常故障如断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这样折腾,这种小电器我以前也折腾过换锂电之类的,有的换的好,有的换了后频繁充电,有的破坏了外 ...

没说换锂电啊,还是用镍氢电池,不过加上太阳能充电功能,
怎么搞比较好?

网友B:
愿意的话,找个低压太阳能充电板,串个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接到充电电池正负极上,不用盖电池盖。外观基本不破坏。

网友C:
镍镉充电电池加上太阳能板子,很小的就行。

网友:
7号电池能用2年,再并个大电容的话瞬间换电池时间不会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愿意的话,找个低压太阳能充电板,串个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接到充电电池正负极上,不用盖电池盖。外观基 ...

低压太阳能电池板选多大面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镉充电电池加上太阳能板子,很小的就行。

为何不是镍氢充电电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太阳能电池板选多大面积比较好?

看你的需求,这种温湿度计耗电不大,找个卖太阳能板的店家,咨询一下。

网友(2024-11-13):
一块钱的太阳能板就行,不用电池用法拉电容,串个二极管充电,这种温度表电流极小,我试过3.8v80f锂电容,能用24小时。接上太阳能就无限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