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惠普定制镁光M600 不认盘

楼主(2024-10-10):
hp定制镁光盘,掉电之后不认盘,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磁盘管理里看不到,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惠普版的你可能连固件都找不到,搬板SM2246EN吧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马牌主控,,别想了,颗粒搬板吧。

网友:
早期的镁光意外掉盘之后可以持续给硬盘供电半小时以上,有概率能找回来,然后再刷固件可以救回。不过这都是十年前了

网友:
当然,这可是镁光盘

网友:
30分钟大法,再不行就搬板。

网友:
还是搬板子吧

网友:
m600挂的太多了,有次我在鱼上看见一个卖家出售4个坏m600。  m500故障率低多了

网友:
这个掉盘,只有搬板了。我的M600用了估计有2年,目前还好。

网友A:
搬板吧,颗粒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4-12-30):
引用 网友A:
搬板吧,颗粒还是不错的

已经找人搬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