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创新sb0460声卡失真维修

楼主(2024-10-10):
声卡主声道一边失真,一直用环绕声来用

一直拖着,懒得研究,也还有其它卡和dac在用,直到有一天,有空研究一下,放家里久不久用一下也好。

cs4382的dac,也还行

用示波器,dac

cs4382出来波型是对的,没问题,到运放输入也是对的,洗干净焊盘,发现反馈线在芯片低部,断了。

运放焊盘受损
其实是可以参考旁边的运放,参数布局都是一样的

反馈线断,飞线回去就好,随手把2604的运放换上
线路向图,

简单改一下,换几个电容,感觉也是心理安慰多一些

网友A:
当年创新的这个卡不便宜,老兄这卡看着不像是原厂的,那个散热片比较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创新的这个卡不便宜,老兄这卡看着不像是原厂的,那个散热片比较可疑 ...

你看像不像显存上面的散热片呢?有没有是后贴上去的呢?

网友B:
这声卡现在往哪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声卡现在往哪插啊?

78910代主板还有pci,只是你不关注而已,这个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能插这卡的主板不多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有时间有精力才去处理一下。

网友:
我原来有张创新声卡,声音听起来跟变形金刚里面的声波似的。不会修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
用示波器修声卡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还有个pci声卡,实在没接口可用

网友:
还有块SB16的路过。。。

网友:
pci-e接口的常见,pci接口少见了

网友C:
机箱里面杂波干扰很多,这种声卡其实算不上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里面杂波干扰很多,这种声卡其实算不上发烧

你讲的都对,但是便宜啊,你用示波器测试过吗?哪里有问题请指示?我也有CD,数播,转盘,解码,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嘛

网友:
理光今年还发了张有pci的新主板。

网友:
PCI的插槽,XP/WIn7的驱动,已经被抛弃了。

网友:
卡是好卡,只是驱动没有了

网友:
都是电子垃圾了,放过它等于放过自己,去买台二手的hifi手机,不但音质更好使用也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