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M2.5丝锥开的孔,为何M2.5螺丝放进去紧固不了?

楼主(2024-10-10):
用M2.5丝锥在塑料管上开螺孔,
开好之后装M2.5螺丝,
但是螺丝不怎么紧固,用之家一抠螺丝就出来了,为何会这样

用M2丝锥开孔,然后M2.5螺丝旋进去后是挺牢固的,为何会这样?

不是M2.5丝锥开螺孔给M2.5螺丝用么?

为何在塑料上要用M2丝锥给M2.5螺丝开孔呢

网友A:
先要打底孔,或者转速过快已经拉掉了没有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打底孔,或者转速过快已经拉掉了没有牙了

有道理!!!

网友:
测一下M2.5丝锥的尺寸,也有可能是不准。

网友:
塑料 用木工螺丝

网友:
会不会螺丝就是M2的。

网友:
开孔和攻丝过程中有抖动,另塑料材质易滑丝

网友B:
塑料一般不攻牙,要么通孔自攻要么镶嵌螺母

如果你丝锥和螺丝尺寸都没错,那就是这种塑料的材质本身导致牙攻完一拧就坏了

网友C:
塑料要用自攻钉,用普通螺钉很容易烂牙

网友:
你看丝锥都是前头小,中间粗的,所以攻丝的时候只攻丝锥前面一小段就能紧一点了,不要把丝锥一攻到底

网友:
塑料不用攻丝,钻孔后用木螺钉就行

网友:
应该是塑料太薄的原因,要用小一号的丝锥

网友:
塑料直接用自攻螺丝啊

网友:
塑料上根本不需要丝锥攻丝,直接打一个比螺丝小的孔,然后靠螺丝的丝扣就足够紧固了。
还有,你攻M2.5的丝之前打没打孔?打多大的?M2.5的丝锥,我一般先打2mm的孔。然后再攻丝。

网友:
这种塑料无法攻丝

网友D:
M2.5螺丝直径一般2.2mm左右,不到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打底孔,或者转速过快已经拉掉了没有牙了

先打底孔了,先用M2打孔,再用M2.5丝锥,打好的螺孔M2.5螺丝拧入后可以直接用指甲抠出

先用M1打孔,再用M2丝锥,可以拧入M2.5螺丝,牢固,没法没指甲抠出

为何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一般不攻牙,要么通孔自攻要么镶嵌螺母

如果你丝锥和螺丝尺寸都没错,那就是这种塑料的材质本身导致牙 ...

管壁厚度才2mm,如何把螺母镶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要用自攻钉,用普通螺钉很容易烂牙

自攻钉是什么意思?和普通螺丝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螺距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2.5螺丝直径一般2.2mm左右,不到2.5mm。

M2.5螺丝搭配什么规格的丝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