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多图!小米九号平衡车全车拆解整备+电池重组

楼主(2024-10-10):
前几天收了台小米九号平衡车,卖家说电池坏车好的。本来想着赌一把,万一电池保护了回来自己激活下说不定就好了。

成色差了点,收拾下吧
回来测了下电池电压只有6.几了,感觉不太好,拆吧

电池全部报废,保护板轻微进水,赌输了一半

前几天在这问过换啥电芯,大家也给了很多意见。保险起见还是先测试整车是否正常,可是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池和电源,测试需要60V的电压想来想去刚好用老婆的电动车,自己焊接电源线和电池盖板,上电,揩机!

启动正常,通讯正常,测试各种基础功能没有异常。心情瞬间好了一大半,感觉又有动力了,继续开拆

外壳,中框拆开全部清洗

塑料件有一个螺丝柱断了,哥俩好伺候一下

脚底板也开胶了,用硅橡胶粘了下

清洗完毕,全部装好,是不是看着新了不少。说来也奇怪,前几天问电池那会说了句翻新,好家伙打开浏览器,拼夕夕就推荐去除划痕产品,想着买个试试吧,效果还不错!

整车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清洗下组装好,没有太大难度。
然后就是本次的最大问题,电池重组

本来假期里定了东磁的26E,结果说完10号发货无奈去拼夕夕上瞎逛,找了个魔力的电池,说是2600/10C,而且内阻基本都是15以下。说是全新库存。看了下评价很多回购的赌一把吧

电芯组好测试保护板,因为电芯和保护板也是点焊的只能先用测试线

因为连接线太多也害怕接错再三确认无误后接上主回路,线太多不方便观察直接上热成像看看有没有异常,好家伙,一看一个芯片直接要100℃了!唉…
这次不赌了,去闲鱼上找了个包测试包好的保护板,又等了好几天

快递回来盒子变形严重,也懒得测试了怀着忐忑的心情直接焊上,按下测试按钮,绿灯闪烁,测试下充电也没问题!欧了~
电池盒以前应该是拆过的,断了一个卡扣,防水圈断裂,最后直接706橡胶密封,下次再拆不知道那年了

轮毂盖挂花比较厉害直接贴了贴纸,还可以吧

最后全部组装测试下没有问题,中午带儿子下楼玩了下,十多分钟就玩的有模有样了。看着孩子开心作为一个垃圾佬老爸多少有点成就感了…至此完工

网友A:
你这花多少钱了,够买个好用的了吧

网友:
外观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花多少钱了,够买个好用的了吧

大约得个五六百,不过起码电池还是有保障的。用个两年问题不大

网友B:
厉害,这一换电池好几百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一换电池好几百没有了。

自组还是便宜的,网上问了下换个差不多的电芯都要400。

网友:
大杀器也玩

网友:
仅电池坏,只要其他零部件没坏这个赌就没有输

网友:
这把电池也不便宜了

网友:
电池一换好几百没有了!

网友:
这一通折腾下来,花费也不少了吧

网友C:
感觉第一个那个电池热  是接线的原因  电池可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第一个那个电池热  是接线的原因  电池可能是好的

电池不热,是保护板一个芯片热。10C的电芯要是发热这么细的连接线要起火了

网友:
厉害了~一看就是真大佬。假大佬都不敢赌

网友:
我有一个仿9号的平衡车,想改成卡丁车玩,买9号卡丁车架不知道能不能用而且又贵,自己买材料改又没头绪

网友:
原来平衡充轮盖里面,2个像电动车的电机,只不过是单边轴。电机控制器还能用运气好,担心买到坏的。

网友:
很不错的,孩子也有新玩具了,大人也 练技术了。。谢谢分享

网友:
能修好能使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