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一个慧荣量产设置中original和Fix两个选项的区别

楼主(2024-10-10):
在用慧荣量产工具进行量产时,在设置里面,容量一项,有original和Fix两个选项,请教一下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都是调整容量的,我喜欢用fix

网友:
调整容量的,一个按坏块调整,一个按你指定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