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为什么一直在高速下运行

楼主(2024-10-10):
没有什么程序在运行,但CPU一直在高频运行,华硕的H81主板,里面的BIOS的设置如下

网友:
温10系统,机械硬盘,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看进程是哪个程序占用

网友:
重装一遍系统试试

网友:
win10系统原因,我的锐龙5 1400和3100都是如此,待机就是次高频。

网友:
系统电源管理里面选择了高性能模式了,改成平衡可以了

网友:
系统电源设置,高性能计划是这样的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进程,是哪个进程一直占用,然后搜索查询解决方案。

网友:
估计是哪个后台进程在运行。

网友:
机械硬盘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高性能了 不过不影响啥

网友B:
你估计是使用了高性能模式了,把最小处理器状态设小一点

如图: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选节能模式试试,
我的电脑笔记本台式机都选卓越性能模式,

网友:
没发现这个问题,品牌机主板,系统装完默认设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性能了 不过不影响啥

还真是默认了高性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是使用了高性能模式了,把最小处理器状态设小一点

谢 了 ,还真是默认了高性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