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抽风机马达和保养工具

楼主(2024-10-10):
【国庆期间维修】家里厨房的抽风机坏了,开机有时候能转,有时候得用手掰一下风叶才能转,而且转速比较慢,顺时针逆时针掰都能转。测量三根线应该是AB阻值+BC阻值=AC才对,实际AC阻值小于两者之和,估计是匝间短路了这期间,刚好邻居大哥家的抽风机也坏了,实际就是生锈烂掉了,但电机还是好的,他换新的就把旧电机给我换上修好了。

抽风机都是30CM规格的,上面是我家的,下面是大哥给的。他家没装防护罩,雨水被风吹进来,几年下来就锈坏了,电机外壳都锈得很厉害。

螺丝锈死拧不动,用角磨机切了螺丝头,撬下端盖,用钳子夹着螺丝拧下来的。

大哥他家好像蚂蚁特别多,这电机里面都成了蚂蚁窝,上面是铁锈夹杂着烤熟的蚂蚁。。。

电机外形尺寸一样,右边是我家的电机转子,厚度小一点,电机电容也是2μ和1μ的区别,功率80W VS 60W。

移花接木把大哥的定子和我的电机端盖换上,转子还是大哥那个,端盖两个轴承换成我的,装上试机嗖嗖的转,就这样修好了。

顺便把多年积攒的工具保养一下,喷点神油除锈。上面的工具除了那把几块钱的剪线钳是买的,其余的都是捡来的,右边那把老虎钳锈死了搞不动,其余的功能正常。

几个小开口扳手也保养一下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锈蚀的有些厉害。

网友:
冲绕线圈有可以用

网友:
滚珠轴承可以换成耐腐蚀全陶瓷。工具保养后,最好喷上金属色油漆。

网友(2024-11-10):
铜线电机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生锈电机的维修需要综合考虑生锈的部位和程度,采用合适的维修方法和工艺,并且在维修后要进行严格的调试和检测,以确保电机能够恢复正常运行并达到良好的性能状态

网友:
新电机没出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