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米特AIO130-DX一体机电源19.5v改24v

楼主(2024-10-10):
买了两个麦格米特AIO130-DX电源19.5v输出,电流6.8A,打算给T12和TX1供电,原来的24v3A电源有点小了,故买了两个这个打算改成24v输出,看电源主控是TEA1752T主控加TEA1761同步整流输出的,上手来改,前级有过压保护,原来是23v左右,换掉4脚的过压检测823电阻,换成1003的,输出并联由1502和2000组成的17k电阻,上机输出24.7,万用表偏高0.2左右,实际24.5,输出电容为25v,就这样,看图,没改前用负载测试可以输出8A,改后没试,

网友:
这样也可以改吗?厉害了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不错

网友:
不错,技术 好,能查到芯片资料就好

网友:
电容应该要换吧

网友A:
这个电压用同步整流很少见吧?另外,改高了电压,限流检测电阻是不是也要改大点?

网友:
电容换了,个人建议

网友:
电源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用同步整流很少见吧?另外,改高了电压,限流检测电阻是不是也要改大点? ...

改来就烙铁用,不折腾了

网友B(2025-04-06):
我想改的是,改输出电压应该改并联中的18D(R59)改成15K,由5100和15000组成的3.8K电阻,理论上输出电压约为24.2V左右

网友C(2025-05-20):
贴主你好问一下这个R59  R60是并一起来吗

网友:
麦格米特电源不错啊,就是成色有点年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改的是,改输出电压应该改并联中的18D(R59)改成15K,由5100和15000组成的3.8K电阻,理论上输出电压约 ...

大佬改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主你好问一下这个R59  R60是并一起来吗

是的,两个本来就是并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个本来就是并到一起的

大佬还要问一下1003这个电阻是多少阻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个本来就是并到一起的

大佬这个1003的电阻是多少阻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