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移物联GM630折腾一下

楼主(2024-10-10):
国庆期间单位电源线烧了,把三项火电烧穿了,上一贴的打印机主板也不联机了,估计也跟供电有关
这个办公室的无线路由器的电源烧了,拆机一看电源还是我上次修过的,这次主芯片干废了,就直接报废吧
他拿出一个无线光猫问能不能用,一看是光猫一体机不能用,所以这个东西就到我这了看看能不能折腾下
先看看外观图

再看看背面,带个光口,生产日期还是21年的,不算太旧

接口也挺多的,还有2个USB口

型号来一下

刚开始没有拆机,折腾了一圈,发现不能当路由用,拆开看一下

网上看到别的设备调有个路由模式,这个没有,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关闭无线,关闭DHCP当个交换机使用
毕竟还是个千兆网口。
下面看看折腾过程
拿到后先去看看能不能刷系统,本来看有USB还想刷个系统带打印机用的,结果找不到包
其他论坛(转载标明出处,可以点击跳转过去)看到这个帖子但是刷机固件下不到了,连接过期了,上个图大家看看

那就先进去看看,直接用USER普通用户登录,和其他的家用路由设备差不多,界面简单

再看一个图,除了网络测试直接写的开发外,其他都能点开,没什么特别的

既然不能玩,那就找找有没有超级用户,一搜还真有
中国移动GM630光猫路由一体机系列踩坑(超级管理员密码)_移动光猫超级管理账号密码-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786840/article/details/140088779
他踩过的坑,我就不踩了吧,不过我这个简单,直接用管理员:CMCCAdmin  密码:aDm8H%MdA可以进去

刚截图才发现,我的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还没有这个链接上的高。
为了简化帖子,能不截的图不要,这个里面状态是查看的,网络是设置的,其他的安全什么的没有特殊需求可以不设置
当然功率做的还是可以的。QOS,无线设置,防火墙等应有尽有。
移动光猫GM630 获取超级管理员密码、改桥接、开启Telnet方法-光猫/adsl/cable无线一体机-恩山无线论坛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267874-1-1.html
也参考了这个帖子,里面开启telnet的链接确实有效,单独去安全里面点不出来这个界面,而且设置后无法跳转其他界面,应该是隐藏功能。
http://192.168.1.1/getpage.gch?pid=1002&nextpage=tele_sec_tserver_t.gch

最主要的是网络设置,没有路由模式,测试过DHCP和桥接都不知道怎么设置,感觉没办法区分内外网口
出厂默认网络里面有3个连接,网上说69是移动远程设置的,可以把自带的都删除掉
自己新建连接,但是不管新建选择,DHCP/桥接/静态地址等都不行

主要是感觉不管哪个模式都是外口是光口,可以绑定的只是内部网口而已。
所以折腾了两天也没有其他固件可以刷的情况下这个就只能关闭DHCP和无线当个千兆交换机使用了
不知道有论坛其他高手玩过这个,有没有固件刷一下玩玩的。目前不折腾了,还有电源没有修呢。
刚才又看了开启telnet的帖子,也开启成功(因为我连的网是1.1所以把这个猫改成1.8了)

他的帖子步骤6上写的,是不是找到了这个密码才能改路由模式,而不是说的用超级密码进来改的
6、使用windows自带的telnet,或者Xshell、SecureCRT等工具连接到光猫,登录用户CMCCAdmin,密码输入光猫反面写的user密码@C1,如xxxxxxxx@C1。(我这里是C1,如果不对请尝试省份首字母,比如@BJ)待出现~$符号后,输入sidbg 1 DB p DevAuthInfo,超级密码一目了然。
洗洗睡吧,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A:
2024年10月1日起

广西移动在后台偷偷升级了 GM630 的固件,最新的软件版本是:V1A0.A04.01

http://192.168.1.1/getpage.gch?pid=1002&nextpage=tele_sec_tserver_t.gch

这条开启 telnet 的链接,用不了{:017:

上半年 GM630 的软硬件版本都是:HV1.0.00.2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24年10月1日起

请教下,你这边升级后进去的超级用户名密码是多少,我之前的CMCCAdmin  密码:aDm8H%MdA现在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这边升级后进去的超级用户名密码是多少,我之前的CMCCAdmin  密码:aDm8H%MdA现在进不去了 ...

现在的超密是随机分配的(每隔8小时或重启一次,就会改变),超密要向你本地的宽带维护员要, 或者 去小黄鱼 花几块让别的给你弄。

网友(2025-03-24):
以前用aDm8H%MdA直接登录进去的时候,我改成桥接了。现在想进去看发现密码被移动后台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