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盈通镭龙显卡的风扇能单独配吗?噪音巨大啊

楼主(2024-10-10):
哎,风扇比卡贵,

R6670 极速版
能不能专门配个风扇?

网友:
都混数码之家了,不会自己加润滑油?

网友:
清灰,加油,顺带换硅脂,买什么啊浪费钱

网友A:
用扎带绑上个12V大风车,直接从电源线取电,多大事啊。

网友B:
不值得买新风扇了,自己加油,不行拆掉原来的另外绑一个上去,难看了点放机箱里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买新风扇了,自己加油,不行拆掉原来的另外绑一个上去,难看了点放机箱里也看不到 ...

1.加风扇油。比较容易看到轴承。

2.加个40-50欧姆电阻,转速估计降一半。

3.PWM的调速模块,成本2-3元。也不贵。。。。烂卡不值得换风扇了

网友:
小改加油,大改显卡模组风扇,你非要原装是为出二手吗

楼主:
加了点润滑油。

加了串联的 47 欧姆电阻。

风扇声音,小了些,但还是明显有。

其实风扇

楼主:
2013 年生产的显卡

网友:
风扇能修就修,不能修粘一个其它风扇上去即可

楼主:
机箱里就他声音大。一捏停,马上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扎带绑上个12V大风车,直接从电源线取电,多大事啊。

我是外接风扇对着机箱内的显卡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里就他声音大。一捏停,马上安静了

去拆一个废旧电源的12CM风扇吧,想办法固定上去就是,风扇都一个德行,
越小噪音越大。

楼主:
机箱里就他声音大。一捏停,马上安静了。。。

比笔记本的声音大多了

以前一个同事的屁电脑也是,CPU风扇应该不是温控的,拖拉机的声音,,,

楼主:
加了些液体的润滑油,不顶事

加了些膏装的风扇润滑油,马上声音小很多,很便宜的那种

楼主:
要加比较多,让轴都没入

网友:
加润滑脂,学习了

楼主:
加了点润滑油。

加了串联的 47 欧姆电阻。

风扇声音,小了些,但还是明显有。

是不是可以换4线风扇,接到主板上,控制转速

楼主:
润滑脂,12V风扇串电阻47欧

噪音小了很多啊

楼主:
风扇和壳子做在一起了,可以换个四线风扇,电源用主板的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