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遇芯邦CBM2199E主控 KLACG2UWCAE0T3_64G颗粒U盘 无法修复中

楼主(2024-10-10):
与cvb2836帖子情况类似

没用几次不识别 想重新量产一下,发现软件颗粒不能识别报错。开始研究,晕~~~~~。
芯邦CBM2199E主控 封面是CBM2199E-Z 也有一颗八脚芯片 AT24C16,颗粒按照封面标注,确定为KLACG2UWCAE0T3_64G。
量产工具不知道应该找那个,或许最新的工具里有这个颗粒。不过目前只下载到2020年的工具,是不知道选那个颗粒。还是说,也要像cvb2836帖子那样,去刷AT24C16?
貌似这样用芯邦方案的盘还真不少。

网友A:
这种要刷8脚的AT24C16固件。闪存颗粒是手机、平板之类的设备淘汰下来的。

网友B:
第一次见2199E-Z。看样子还是外挂24 EEPROM开苹果拆机E2NAND或者E3NAND。这种一旦掉盘无法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刷8脚的AT24C16固件。闪存颗粒是手机、平板之类的设备淘汰下来的。

真烦人。刷完大的还要刷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2199E-Z。看样子还是外挂24 EEPROM开苹果拆机E2NAND或者E3NAND。这种一旦掉盘无法量产。 ...

是吗?我还以为2199E-Z比较普遍呢。不过确实是今年买的。

网友C:
如果那个eeprom里面的程序没有掉的话,量产工具还是可以认得出型号,这样子还能量产的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9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个eeprom里面的程序没有掉的话,量产工具还是可以认得出型号,这样子还能量产的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

感谢大佬指点,准备去借个ch341A试试。

网友:
用的是苹果拆机硬盘,这个主控的板子设计本身就有bug,若一次往里面写入1G以上,100%的会中途卡死掉盘不识别,直接报废!而且别想再量产,量产了也没用,不能存大文件,打个比方多个文件大于一次写入1G以上必坏,存音乐这些你得一首一首存,不然指不定就卡死掉盘。买了两个,坏了两个。

网友(2025-02-24):
刷完大的还要刷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