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关于胜利语音播报万用表

楼主(2024-10-11):
最近打算入手一款语音播报的表,看了看,好像胜利还算靠一点谱
然后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网络上还真有不少型号,有85E 85F, 990B 880G 880S,但是胜利的官网上只能查到85e和85f,其他的型号都没有查到,咨询了胜利官方客服,他们说胜利只有85E和85F这两款语音表,其他的他们也没听说过,这是什么情况?完全懵了,另外请大神们推荐一款语音表,预算100~300之间

网友:
一般使用完全够了

网友:
胜利只有88E和85F这两款语音表

网友A:
需要语音的很少,抖音上好像有这样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语音的很少,抖音上好像有这样的视频

是呀,后三款型号就是在抖音上看到的,胜利仪表型号也太乱了

网友:
目前的需求,一个三合一就满足所有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