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空调电机用铝线,铜线

楼主(2024-10-11):
最近一直在看空调,现在空调很多都用铝线电机了,大家觉得能用多久?铝线确实便宜,不过肯定没有铜的好,大家都是什么看法?还有怎么区分买的电机是不是用的铜钱?大家各抒己见探讨探讨。有性价比高的也欢迎推荐一下

网友:
铜线你也不会买

网友:
格力的话直接问一下董明珠

网友A:
快到双十一了,网上下单,备注不要铝线电机,否则退款不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到双十一了,网上下单,备注不要铝线电机,否则退款不退货

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空调还现给你拼装?

网友:
选择价格贵点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
啥线隔肚皮,谁有火眼金睛?

网友:
铝线实际使用比铜线没区别
之所以现在大多用铝线
各位其实可以想一想为什么
铜是不是属于战略物资?
不要去纠结什么材料了
现在的家电已经不是一机传三代了
能用7,8年就不错了

网友B:
现在空调很多都用铝线电机了,大家觉得能用多久?

铝线的寿命比空调机的整体寿命要长一点。

网友:
一级能效,一千来块钱,保修十年。管他啥线呢。

网友:
还是贵点铜线好

网友:
不要纠结了,首先自己要弄清要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网友:
大多都是铝线的,一些大牌的高端机都是铝线的!其实铜包铝的线只要按国标生产的,都是没问题的。用铜线做产品的不一定有市场,产品是适者生存。

网友:
买保修时间比较长的品牌。

网友:
其实电机这东西,只要绝缘漆封的好,铝线也能很耐用,就是效率比铜线低,发热比筒线高,但空调电机这种功率,实际差异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空调很多都用铝线电机了,大家觉得能用多久?

铝线的寿命比空调机的整体寿命要长一点。 ...

单单电机寿命长没用,其他的先坏了

网友:
没有认真留意过,据说华凌神机好像是铜线的,性价比也不错。

网友:
选择价格贵点的

网友:
铝线在封闭环境中,在绝缘油的保护中,问题也不大吧,只要工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