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耳鸣声,各位听听看,频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4-10-11):
三种耳鸣声,你是哪一种?

三种耳鸣声,第一种类似电视力台无节目测试画面,第二种类似于电容漏电,第三种说不上,类似于水壶开了的啸叫?

倒不是耳鸣,而是老人居然完全听不见第二种,基本听不见第一种。故我想知道大致频率,不知有没有测试的方法或者经验。

谢谢!

网友A:
我是用带信号发生器的示波器接了音响试过,我的听力频响最高只有12KHz左右了,比年轻的时候大幅缩水。

按你描述的怎么感觉是低频的听不到似的,也许我的理解不正确。

网友:
你用旧的淘汰手机下个音频发生器APp,觉得声音小就连功放

网友:
随着年龄增长,耳朵内的耳蜗退化及神经系统得退化造成的

网友B:
可以转换成mp3格式的音频用foobar2000音乐播放器来播放再打开频率显示窗口就能看到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转换成mp3格式的音频用foobar2000音乐播放器来播放再打开频率显示窗口就能看到频率是多少。 ...

多谢指教

网友:
第一种1khz、第二种3khz、第三种500hz/1khz/4khz等频率交替~

网友:
第二种就是耳鸣的那种声音

网友:
听不到的差不多在2K以上了

网友:
我也听不到第二种

网友:
   第二种是我玩ZVS频率低于20KHZ时发出的声音

网友:
女人听得到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带信号发生器的示波器接了音响试过,我的听力频响最高只有12KHz左右了,比年轻的时候大幅缩水。

按 ...

下边有坛友说第一第二分别是1khz和3khz,也有很多人说已经听不到第二种了。第二种我接在音箱,感觉就是麦克风回声啸叫那种,应该属于高频。

我是说家里老人听不见,老人耳背一般都是高频受损,自然规律。

网友C:
第二种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听不到。

怎么这么多人提前老化了?第二种才3-4Khz啊,我找了个音频网站测试,20K能听到,极其微弱——也许是本地噪声+扬声器失真吧,而且一般音箱可能不容易出20K的声音,但是确实有——反而14K-20K之间很多频率完全听不到,14K以下我没问题。

网友:
年轻的时候路过音响店,总感觉老板把高音调太多了,听着很刺耳,现在年纪大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老板是因为高频听力退化,才调多了高音。

网友:
正常听力的都能听到这三种声音吧?

网友(2024-11-18):
耳鸣是不同声音,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都听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