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接口容易松动,怎么办?

楼主(2024-10-11):
台式机后面的几个USB接口,需要接打印机这些设备,经常发现容易松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网友:
热熔胶固定下,加个hub,就不用拔插那几个接口了

网友:
松动基本就是硬件接口不行了,替换接口很麻烦

网友:
USB扩展解君愁

网友:
买个usb的pci扩展卡

网友:
标准usb接口很少会松动的可能是usb线或者主板质量不好接触片氧化了。

网友:
是固定不好,我的笔记本USB接口也是一个样,连上一下接一下断

网友:
用镊子之类的工具整一下USB座金属框上的弹簧片,一般松动接触不良都能解决~

网友:
往外拔一点点,不要全部插进去

网友:
用无线的,比如小米r1c刷成打印机服务器

网友:
USB插口上的金属外壳和绝缘体之间用刀片略微撬开一点,塞一层打印纸进去,再不行就塞名片纸进去

网友:
要么固定,要么避开经常拔插。

网友:
USB接口松动没有什么好办法,有条件换新,没有条件就用HUB或者用纸片塞进去顶住壳体尽量不拔插.

网友:
如果动手可以的话,换个接口,或者是把线直接焊到主板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主板上的USB接口有问题了,你会修可以弄一下主板。不会修就只能换主板,你可以试下机箱的前置USB接口会不会有这个松动的问题,主板上都有USB的跳线接口的。

网友:
可以在网上买一个usb的pci扩展卡也是不错的。

网友:
USB HUB解千愁,如果主板有USB扩展接口也可以买卡扩展。松动的USB避免拔插就行

网友:
台式机后背板上USB口的插件是焊在主板上的,如果松动了相更换比较困难,方便的解决办法是买个usb hub接在前面板USB口,尽量不再用后背板那几个接口。

网友:
我的本也是这样前几天刷kind老是断断续续,结果没刷好

网友:
直接使用哥俩好胶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