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煮锅,请大家来会诊

楼主(2024-10-11):
拆开测了一下,电热丝/温度保险/温控开关都没坏
那么是可控硅坏了吗,拆下来

搭个电路试一下

未触发

触发后,触发电流需要20ma以上才行

似乎可控硅也没坏啊,那是哪里坏了,单片机还能驱动显示和按键
只能是单片机输出到可控硅这里的那部分了,大家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
看看发热盘的电阻是否变大了;看看发热盘和电煮锅之前是不是有障碍

网友A:
你测一下单片机有没有控制信号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单片机有没有控制信号不就知道了吗。

哈哈,我不敢测啊,有电

楼主:
可不可以搞个二极管,看看它亮不亮,就知道有没有输出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不敢测啊,有电

一个合格的电工是不怕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合格的电工是不怕电的

哈哈,可惜我不是电工,更不合格

网友C:
都到这技术了,应该难不倒楼主呀~~要不再上上电源板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到这技术了,应该难不倒楼主呀~~要不再上上电源板的图

会上的,哈哈,以前照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到这技术了,应该难不倒楼主呀~~要不再上上电源板的图

我啥技术都没有啊

网友D:
我感觉人奸把烙铁都卖了,这三只脚的玩意是直接用手掰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人奸把烙铁都卖了,这三只脚的玩意是直接用手掰下来的吧?

哈哈,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电热丝有阻值吗?

网友E:
楼主测试可控硅太专业了,我都是用指针表电阻档或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可控硅太专业了,我都是用指针表电阻档或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一下

因为我不会那么测,哈哈

网友F:
别怕,220的电电不住二百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不敢测啊,有电

220的电你怕啥,还少30呢

网友G:
是触发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怕,220的电电不住二百五

你现身说法的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触发电流不够?!!!

有这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