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带灯和加热功能的小镜子

楼主(2024-10-11):
家里的小镜子不小心从窗台上弄下来粉身碎骨了,老婆从大集上花2元弄回来一个处理品(说是最后一个了,外包装有些脏兮兮的)。

左右旋转露出镜面

左侧是USB圆形充电口(带线),右侧是波段开关,向左是Light(灯)向右是Heat(加热),一个小镜子还带这么些功能,好奇心上头,拆之。

从上盖边沿处用指甲离开,是4个塑料接插件插在一起的,下面箭头位置有个螺丝,卸下来(见下图)

再从缝隙用指甲离开,也有几个塑料接插处

再拆下4个螺丝(上图中6棱空旁边),环绕在边沿的软材料上有几颗led灯珠

主板,聚酰亚胺电热膜,热敏电阻(用来控制发热体温度的,防止火灾)

聚酰亚胺电热膜,第一次接触,淘宝搜图得到的介绍

上面,左侧led指示灯:红色,充电时亮,右侧led指示灯:蓝色,发热时亮
芯片因该是单片机,上面没字符
忘记说了,有一颗14500的没任何标识的锂电池,容量未知,

网友:
2元一个镜子,不亏了吗

网友:
加热电阻可以当LED限流串联,改好后多了暗光档,没有PWM频闪问题。

网友:
能用上芯片很超值了

网友:
这也太超值了,就镜子怎么也得个3-5块钱,还能加热,赚大发了!

网友:
加热除雾功能吗?

网友:
热风枪人常用的耐热隔热胶带就是这个

网友:
小镜子居然有加热功能?冬天暖手用的吗?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2元一个镜子,

网友:
镜子加热估计是除雾

网友A:
镜子加热干什么呀?除雾?暖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子加热干什么呀?除雾?暖手?

当暖手宝用,哈哈哈

网友:
这是准备做可爱又精致的猪猪女孩

网友:
功能还蛮多的啊

网友:
去宫寒的

网友:
有些高端燃气热水器里面也有类似的发热装置防止冬天结冰。

网友B:
小镜子也是刚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镜子也是刚需么?

男人,跨胡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