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线盘电磁炉之痛

楼主(2024-10-11):
用过电磁炉的都知道,挑锅,可以说简直是毁锅杀器,壁薄的锅在燃气灶上用的好好的,拿到电磁炉,没多久底部就鼓起来,煎蛋是煎不成,油全跑最外圈,炒菜也难用,算是废了

所以拆开看看,用了8年,除了冬天风扇刚开始有时不转需要人工干预外,其它的没毛病

14.5cm线盘,基本上普通低端的电磁炉都这尺寸

背面的磁条,一般是6根长的, 几根短的是为了改变磁力线分布,提高线盘边缘的磁场强度,提升加热均匀度

尽管如此,还是把我的爱仕达熟铁锅整残了,真可惜,这锅壁厚2mm,不算薄了,虽然比不上3mm,4mm的重铁锅,在电磁炉上用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夸张到整个底部直接鼓起来,但也被摧残的凹凸不平,用还是可以用,蛋也可以煎,又想要不要再买一口爱仕达的极铁锅(高纯铁铁锅)

痛定思痛,前几天下手一个美的的大线盘电磁炉,宣称23cm,1级加热均匀度(共3级标准,1级为最高),23年下半年出的,然后今年年初又换新版,这次直接买新版
纯电磁炉,不送锅,我就要这种,象那些200多送炒锅汤锅的我就不要,因为算下来电磁炉就很普通,希望钱都用在电磁炉上而不是配件

比旧电磁炉确实大不少,右上角标的一级是加热均匀度,不是能效,能效是三级
市面上,除了最常见的15cm线盘,和这种23cm线盘,介于之间还有18-19cm线盘,苏泊尔就有一款,是2级加热均匀度,不如我买的这种
23cm线盘面积是15cm的2倍多

通常来说,电磁炉炉面上的圆圈通常并不是实际线盘的大小,而是更大些,比如我上面的电磁炉才14.5, 圆圈足足画了20cm+
美的这款,炉面贴了一圈装饰圈,我量了直径,基本是线盘的大小

新电磁炉才买了几天,暂时就不拆了哈

不过,煮了几餐,能明显感觉,加热均匀这点真是天差地别,无论煎蛋炒菜,即使打到最高功率档(2200W),也丝毫不慌,不会出现老电磁炉那种一边蛋已经焦了,另一边还是蛋液的温差过大问题,而是颜色均匀,不焦不生,因为均匀,没有局部过热,所以也不容易焦,至于宣传的大火包锅,没感觉,平面电磁炉加热,没法实现燃气灶那种锅底锅壁同时加热的包锅效果,也许凹面电磁炉会好些。

另一个很明显区别是新电磁炉,即使小功率档看起来也是连续加热,比如最低的120W, 能看到汤一直在冒泡,并不是老电磁炉在低于一定功率(比如1000w)就能感觉到加热几秒停几秒的间歇式加热

测了最大档实际功率,比标称挡位小,我猜测是因为炒锅锅底达不到23cm,  无法实现全部功率加热, 如果用大锅底的汤锅,也许就能达到标称功率

总的来说,“电磁炉挑锅”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应该说低档的电磁炉挑锅,毁锅,好点的基本不会

自从换了电磁炉,炒菜煮菜的感觉好很多,治好了多年的焦虑症

网友:
电磁炉还是老牌子好

网友:
家里有个不常用,只有煮火锅的时候用用。

网友:
这是个日长时久的过程,锅散热不佳的话就会因为局部高温热胀冷缩造成扭曲,所以电磁炉专用锅都是有加热隔层的,就是防止锅变形。
没有加热层的铁锅放电磁炉上用,除非非常厚或者铸铁锅,用多了基本都会有点变形!
就像不锈钢小碗放燃气灶上烧一样,烧几次就变形了!

网友:
受热不均匀导致的

网友A:
电磁炉千万不能用复合锅底,也就是双层材料的锅底,复合型锅底用在电磁炉上就会锅底变形。炉盘大的相对要好点。但是这个应该不是炉盘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千万不能用复合锅底,也就是双层材料的锅底,你锅底变形变鼓很大概率是双层的复合锅底。炉盘大的相对 ...

不是复合锅底,那种贵啊,我用过的2个都是无涂层纯铁锅,上一个锅底整个凸起来的锅壁很薄

这种锅如果如果在燃气灶上基本上不会鼓,电磁炉上如果烧焦了(锅底有的地方焦,有的地方没焦)特别容易鼓,汤锅就不会鼓

网友:
2005年前的电磁炉线圈基本都是大铜盘的,,

网友:
电磁炉,我用了十几年,
现在有天然气就废掉电磁炉了,用天然气后,计算每月可以节省20~30元。

电磁炉我不会用来煎炸,只用来做汤,
原因就是调节到小火力还是太大,即使是米家电磁炉,也嫌火力大了。

电磁炉最好的功能就是定时关机,设定好关机时间就可以撒手不管了,但现在的燃气炉具,也有定时关火的功能。

网友B:
18年买的凹面电池炉,旋钮机械开关,前几天才换了一个机械开关,这样的锅油在中间

网友C:
家里也有电磁炉,但基本不用,只是天然气停气时用过两回。

网友:
双层锅鼓翘底是这原因呀!真不知道!

网友:
反正加热面小,不是很好用,这多年也没大的改进

网友:
如果没有干烧,锅是不会变形的,以前我还用配的汤锅炒过一段时间菜,需要翻炒勤快不然会局部干烧,后来换个苏泊尔的铸铁锅,比较厚,偶尔局部干烧也没事,用了十几年也没变形。

网友:
比较关心的是:新买的美的电磁炉是不是铜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年买的凹面电池炉,旋钮机械开关,前几天才换了一个机械开关,这样的锅油在中间 ...

凹面最好用厂家送的锅,有个贴合度问题,不同的锅,锅壁弧度不同,虽然也能用,弧度贴合的锅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也有电磁炉,但基本不用,只是天然气停气时用过两回。

燃气使用肯定更舒服,不过夏天用那个热啊

网友:
还是天然气灶用着舒心

网友:
很少用电磁炉

网友:
还是老货的大铜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