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K2的不完美的端口聚合,让7620百兆路由器用上200M-300M网络

楼主(2024-10-11):
首先fork这个代码: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u
trunk/configs/boards/PSG1208/kernel-3.4.x.config  这个文件的# CONFIG_BONDING is not set改成CONFIG_BONDING=y,把聚合功能加进内核里
trunk/user/shared/netutils.c  这个文件的return nvram_safe_get(strcat_r(prefix, "ifname", tmp));改成return "bond0";这是把PPPOE的对象从eth2.2改成bond0
也可以改成这样return (nvram_get_int("BONDING")==1)? "bond0" :nvram_safe_get(strcat_r(prefix, "ifname", tmp));通过NVRAM来确实PPPOE的对象是eth2.2还是bond0,我这里直接写死bond0
然后用github的action编译,特别方便

然后在启动后脚本里加上:
switch  vlan set 0 1 00001011 0 0 ----u-tt
switch  vlan set 1 2 01000011 0 0 -u----tt
switch  vlan set 2 3 00100011 0 0 --u---tt
switch  pvid 1 2
switch  pvid 2 3
switch  pvid 4 1
ip link add link eth2 name eth2.3 type vlan id 3
ip link set eth2.2 down
ip link set eth2.3 down
ifconfig bond0 10.0.0.172 netmask 255.255.255.0 up
ip link set eth2.2 master bond0
ip link set eth2.3 master bond0
killall pppd
pppd file /tmp/ppp/options.wan0
原理就和openwrt里面一模一样,改vlan,设置聚合,通过聚合拨号
K1这机器2016年初用139买的,实际应该是不用钱
8年半过去了,终于把他的潜力开发出来了
实际上wifi技术确实没啥发展,wifi6,7就是骗小孩的,把wifi5改到60频道,完全不比wifi7差
然后还有没解决的:

设置硬件 NAT 加速:        Offload TCP/UDP for LAN/WLAN
单线程只能跑到100M,用IDM多线程能跑满200M

设置硬件 NAT 加速:        Offload TCP/UDP for LAN
单线程也能跑满200M,不过CPU占用非常高

猜测本来只有100M网口,固件里HWNAT没有预留更高速度,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改代码才能完美驱动HWNAT
本来发恩山的,可惜那边都是些病人不懂得欣赏别人的技术,我说能让百兆路由器用上200M-300M网络,就有人回复要把破路由器卖给我,无语

楼主:
https://github.com/e0r/rt-n56u
这是改好的项目,K1直接Actions编译,其他型号需要改一下rt-n56u/.github/workflows/CI.yml
第三十行targets: "PSG1208"

网友A:
还有几个K2,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百兆网口的,不理解这个怎么实现200-300M。
全走无线5G?

网友B:
百兆网口,100M是极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个K2,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百兆网口的,不理解这个怎么实现200-300M。
全走无线5G? ...

同时插几条网线到光猫,利用linux的端口聚合变成一个接口,通过这个接口拨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网口,100M是极限了吧

同时插几条网线到光猫,利用linux的端口聚合变成一个接口,通过这个接口拨号就行

网友C:
谁能救活我的博通k2p,不定时宕机,不知道哪里热坏了,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能救活我的博通k2p,不定时宕机,不知道哪里热坏了,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摸温度+看日志

网友:
看着不错,但是不如直接换千兆方便。

网友:
技术达人就是厉害

网友:
说卖破路由器给你的,应该是没理解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救活我的博通k2p,不定时宕机,不知道哪里热坏了,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C:
换了电容,不过呢依然宕机,情况是变红灯,没信号,放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开,估计是那哪个芯片问题或有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电容,不过呢依然宕机,情况是变红灯,没信号,放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开,估计是那哪个芯片问题或有虚焊 ...

跟热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