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魅族E2不开机求固件(已解决)

楼主(2024-10-11):
抽屉找出之前的魅族E2V8 MP3,装电池按开机没反应,接USB电脑也没反应也不能开机,接电源按开机键电流很小0.04A左右不变,估计是固件丢失了,先从软件排除试试。

按住开机键不放,USB接电脑发现新硬件STMP3500,不能正常驱动。哪位大神还有驱动和刷机固件,帮忙传一下,老弟谢过!

网友A:
固件因素应该不大,应该是硬件有故障

网友B:
没想到还有人玩MP3.。有什么特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因素应该不大,应该是硬件有故障

先从软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还有人玩MP3.。有什么特点吗?

魅族的音质不错,现在把老机器拿出来听听也是一种回味

网友C:
我有一个买来没用过几次,这个音质还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试下这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买来没用过几次,这个音质还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试下这个固件:

这个固件太老了,最新的是6.002,可以找到下载;
刷机需要Winxp或以下的系统,vista到现在的都不行。如果没有老电脑,需要用虚拟机刷机

楼主(2024-11-20):
感谢各位6.002刷了开不了,只能用5.002,把两个版本的都上传,分享给大家!

网友(2025-03-22):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6.002刷了开不了,只能用5.002,把两个版本的都上传,分享给大家!
...

我也有个同样型号的魅族mp3
开不了机
升级方法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耍这个的也有,我有个飞利浦的,也是掉了固件,回头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昂达同款芯片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