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性价比很高的MPPT半成品推荐-SRNE-ML2420

楼主(2024-10-11):
为了给汽车电瓶补电,开始玩太阳能了,因为地方有限,买了20w左右的太阳能板,控制器想着以后升级太阳能板不用再换,选择了MPPT控制器,刚开始买的一百左右的别人自制的控制器,各种问题折腾了一两个月,根本不稳定,所以想着再换个控制器,偶然发现某宝有半成品的MPPT板,看图片没有使用过,应该是工厂尾货流出,就买了两块测试,到货看了看10块的价格简直比我前一个的做工用料好太多,而且是大厂生产唯一缺点就是没有电感 屏幕 和外壳,看网上成品好几百,电路板才10块钱简直性价比爆棚了,因为没有屏幕买它之前也查过它有rs232接口,有modbus协议,开始买了一个ttl线和max3232连接测试,因为max3232有问题发热大,只用电脑连接上一次设置了参数就再没连上,但是知道了它是好的,后面买了20A电流的电感和线材把电感焊上去就接电使用了,开始看不了运行数据,只能看上面自己接的led指示灯判断有没有工作,后面继续折腾rs232连接esp32,先给esp32刷了esphome,可以网页看数据了,后面又发现有人用esp32刷固件蓝牙也可以连接,就开始折腾蓝牙,因为不是专业搞代码的,所以折腾了好几天,现在可以用安卓手机app连接蓝牙查看数据修改参数,也算基本告一段落了,下面是所有的实物图片,资料我会放网盘有需要自取。
关于散热,成品后面背很大一块散热板,因为我的太阳能只有20w左右,电流平时跑在0.7A左右,基本没有什么散热需求,后面再加散热
电脑串口管理软件在网盘里面,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登录密码111111

玩这个半成品最简单的组合就是电路板+电感+连接线+led指示灯

如果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照猫画虎的写代码能力,可以再自制rs232转蓝牙模块
所需材料:6线J12电话线一根,sp3232串口模块一块,esp32c3super mini开发板一块,如果想电话线给esp32供电再买转5v模块一块
我买的esp32c3带72x40屏幕,准备让屏幕显示信息,但是技术有限失败了

如果你很牛什么都会就可以自己魔改了

如果没有动手能力又不想麻烦可以买成品蓝牙模块srne bt1

自己刷的蓝牙模块只能安卓手机使用,连接有问题就换版本试
ios系统下载renogy bt软件,我的手机搜索不到,不能使用,solar app应该已经下架了

https://www.123684.com/s/jaR0Td-dPSkd?提取码:fmoR

发帖不易,不喜勿喷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1958527927

网友A:
楼主太阳能板哪里买有推荐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7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阳能板哪里买有推荐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733-1-1.html

去某宝搜图片就有

网友:
这玩意是什么原理?后面还需要接DC-DC降压模块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13-1-1.html

网友:
已经是改造了,还走啥232啊,直接连TTL。转来转去的多麻烦啊

网友B:
要是有配套屏幕多好

网友:
才20W,加个肖特基直接怼,上百w的才需要去加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某宝搜图片就有

电感应该买哪种?电流20A,电感量买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应该买哪种?电流20A,电感量买多大的呢?

我买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配套屏幕多好

这个如果有屏幕可能早被打包了

楼主:
这是原厂拆解,可以参照这个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应该买哪种?电流20A,电感量买多大的呢?

我买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应该买哪种?电流20A,电感量买多大的呢?

这是原厂配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应该买哪种?电流20A,电感量买多大的呢?

原配的电感居然是用线接上去的:

网友C:
手里有150Ah的铅酸电池,本想弄块,可惜充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150Ah的铅酸电池,本想弄块,可惜充锂电池的。

支持铅酸电池的啊,12V/24V自动切换

网友:
硕日的太阳能控制器质量貌似不错,很多房车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