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谁有POE交换机?需要交换机给球机供电

楼主(2024-10-11):
手上有一台旧海康录像机,还有四个海康球机,本来是发闲鱼上看看能不能换点钱,结果发现无人问津,那就自己折腾老家用吧,以前没接触过,感觉应该也不难,网上查查就明白了大概,没有POE交换机,那就找个12V电源给球机供电,球机直连录像机,打开设置,折腾半天提示网络未达,黑灯瞎火的弄了一天,发现是需要球机密码,那哪儿找呢,重置呗,下载安装了海康400密码重置软件,重置后四个球机都能用,只是没有交换机,普通交换机还不能用,需要交换机给球机供电,否则需要单独给每个球机配个12V电源,这个很麻烦,有的安装地点没有电源,闲鱼上找了找,很多,不包好坏或者无电源适配器,问题是POE交换机电源多是48V和51V的,这个就难找了。坛友有合适的可以交流一下呗,还有点家元,看看有没有缘份了。

网友:
感觉这东西还是咸鱼上多

网友:
有一种线叫网络综合线

网友:
有一种方法可以少花钱,就是插交换机这头的水晶头只做四根,另外四根准确确认poe的正负,电源可以找个质量稍好点儿的48V电动车充电器代替,关键是正负千万别搞错了!

网友:
有种叫POE 注入器吧,支持802.af 还是什么协议规格来的,很便宜,一头正常网线插上,另一头带着POE供电的网线输出,220V交流

网友A:
手头有全新未用的五口POE交换机,也有换下来但功能正常的大华监控专用poe交换机,如果在广州可以送你一台,外地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全新未用的五口POE交换机,也有换下来但功能正常的大华监控专用poe交换机,如果在广州可以送你一台 ...

谢谢!帮我发一台呗,我出邮费!

网友:
楼主有缘,找到供货商。

网友:
期待楼主早是发出成品

网友:
弄个单独电源也可以的!!!

网友B:
12v不是标准poe,只是利用poe针脚供电,你去买海康自己的交换机肯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不是标准poe,只是利用poe针脚供电,你去买海康自己的交换机肯定支持

摄像头有两路供电,一是12V的DC插座,另一是通过网线实现POE供电,网线送过来的不知道是多少伏,POE交换机的电源适配器是48V或者51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有两路供电,一是12V的DC插座,另一是通过网线实现POE供电,网线送过来的不知道是多少伏,POE交换机 ...

那就随便买个ope交换机就行了,如果只有1路还能买个供电模块,4路买供电模块成本还不如买poe交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随便买个ope交换机就行了,如果只有1路还能买个供电模块,4路买供电模块成本还不如买poe交换机了 ...

是的,最好还是POE交换机。

网友:
才知道POE还有不同的供应电压

网友:
小黄鱼上应该大把呀

网友C(2024-12-26):
咸鱼多啊,我有个8口的poe挂咸鱼好久了

网友D:
建议问一下海康客服,我家用的海康是可以12V电源带,也可以48V POE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多啊,我有个8口的poe挂咸鱼好久了

老兄闲鱼叫啥名字?闲鱼大多没电源,需要自己配电源,好点的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问一下海康客服,我家用的海康是可以12V电源带,也可以48V POE供电

不用问,独立12V供电需要布电源线,POE供电是交换机集中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