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功能混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11):
小音响按上一曲下一曲都变成了模式选择,这种情况是轻触开关坏了还是主控坏了

网友:
开关都换掉

网友:
开关设计是ad电压判断功能,开关接触电阻增大后ad值变化了导致芯片调用功能出错。可以检测一下按键附近电阻,还需要更换新按键。

网友:
按键开关阻值变大,最好全部换了

网友:
模式选择键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一般主要有两个原因,按键本身有问题或者和按键相连的电阻有问题,基本一个万用表测测就能发现。软件有问题的机率非常低

网友:
开关接触电阻增大后ad值变化了导致芯片调用功能出错,   试下用WD40或机油注入开关有可能得到改善

网友:
先换开关吧

网友:
看按键连接的电阻阻值吧,这种很多都是识别阻值执行i不同命令的。再有就是按键接触电阻是不是也已经发生改变了啊,上神油试试先

网友:
换掉按键呀!!!

网友:
更换新的按键

网友:
先扒一下按键开关到mcu的电路吧。

3楼说的可能性较大,mcu的gpio管脚少,所以设计上没把按键分开引脚,而是用ad转换电压来分辨按键。

按键电路里的分压电阻,包括按键的接触电阻都可能产生影响。

网友:
如果没有进水的话,建议把所有按键更换新的。

网友:
建议更换新的按键,或者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
查啥,轻触全换再说

网友:
简单的方法先用纯酒精清洗一下,一般情况下就能恢复。

网友A:
按键全换新的就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电阻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全换新的就正常了

这种贴片开关不会拆,放一边了

网友:
可能是ADC做的按键吧,电阻变质,开关接触电阻变大都会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