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控制板MPPT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10-11):
看到坛友发的帖子,10块钱的板子做工貌似很不错,不知道这玩意起什么作用?是什么原理?有这个是不是就不需要降压模块了呢?

楼主:
这款板子的成品淘宝卖300多:

网友A:
没屏幕,盲设吗?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屏幕,盲设吗?咋玩

据说可以自己接蓝牙板,好像也可以盲设

网友:
相当于稳压器,但与稳压器的原理不同。

这个主要是用于不把太阳能板“拉”死,而处于效率最高的范围内。

比如一块太阳能板空载电压有20V;但电流只有2A@15V,是30W;短路电流有5A,但电压只有5V了,只有25W了。

控制器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电流,电压范围,使板子再不同光照强度下,效率一直最高。

网友A:
82勇往直前是不是你?
你先研究,好用我也买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勇往直前是不是你?
你先研究,好用我也买一个玩

不是,估计是发帖推荐的那位坛友,他已经研究出来了,发了帖子在审核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勇往直前是不是你?
你先研究,好用我也买一个玩

帖子审核通过了,你可以去看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04-1-1.html

网友B:
没屏幕还是不要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屏幕还是不要玩了吧

坛友开源的版本要不要考虑一下?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we ... copy_copy_copy_copy

网友:
这块板不用设置其实也可以工作,设置也就设置个电池类型

网友:
就是自动升降压稳压控制板吧,太阳板电压不足时升到设定输出电压,太阳直射电压太高时降到设定输出电压,需要很高的电路转换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开源的版本要不要考虑一下?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wei-yan-zheng-esp32-guang-fu-pv-mppt- ...

成本估算下

楼主:
100以内,如此看来还是本帖的电子垃圾板子更划算:

网友C:
10块钱能够买到真的板?某宝上的MPPT太阳能控制板一般都比较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贵?难道是量产很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能够买到真的板?某宝上的MPPT太阳能控制板一般都比较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贵?难道是量产很少 ...

不清楚为什么贵,但是这个板应该是真的板,不过缺东西要自己补,坛友已经搞出来了,见上面回复里另一个帖子

网友:
进去看了一下,差点又中毒了,之前买的好多还在吃灰,先把之前的用完再买!忍住!忍住!

网友D:
没屏幕,看了下那个已经研究出来了的帖子,有屏幕也不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屏幕,看了下那个已经研究出来了的帖子,有屏幕也不会玩啊。

那位坛友说不设置也可以直接用,自己买个电感焊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