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最新改款款98a+可能是功能最多的0660吧

楼主(2024-10-11):
网上看到的

网友:
颜值还可以,就不知道价格咋样了

网友A:
服了胜利这么喜欢用0660吗?

网友:
面板整体与Fluke 187很像,按键颜色与位置基本一样

网友B:
虽然很好,但是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服了胜利这么喜欢用0660吗?

0660确实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很好,但是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啊

500文起步

网友:
0660要是能做到UT61E一样的速度,其他芯片会不会死一半?

网友D:
不知道哪一年在哪里看到的,图片如下,与修大师拆的那个差不多吧。这个表高度类似vc189,187,拨盘和保护花了大功夫,除了慢,闪光点不少。。。0660的巅峰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60确实好用

高端机用0660说不过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哪一年在哪里看到的,图片如下,与修大师拆的那个差不多吧。这个表高度类似vc189,187,拨盘和保护花了 ...

1.老铁,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改款的98a+肯定比这个98a+要好,而且不是小改,
2.胜利的表只要带红外传输的就是能升级固件的,他们家的189a从1.0一直升级到2.1版本,其中见过1.7版本,具体多少版本我不知道
3.这个改款98a+我今天刚见到,被一个人买走了,210元,我没注意,再回头一看没了,原价实在是有点贵,750元,
4.胜利用0660可能只用adc吧,否则这么多功能而且都是分量程校准的,0660的片内主控也写不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60确实好用

后悔死了,今天见到一个卖家210元出,我没仔细看,被别人买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老铁,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改款的98a+肯定比这个98a+要好,而且不是小改,
2.胜利的表只要带红外 ...

这个表闲鱼一般要400-500,等后面捡漏呗,你说的没有错,他的很多功能靠430单片机实现,档位拨盘与VC189很相似,非常耐操。使用感受确实很一般哦。VC189虽然也慢,但是手动档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闲鱼一般要400-500,等后面捡漏呗,你说的没有错,他的很多功能靠430单片机实现,档位拨盘与VC189 ...

估计难了,新款的只有狗东有卖,而且才卖几台,闲鱼上面都是老款的,
2.确实是的,胜利的189a和189a+测量速度非常非常快,就是切换档位非常的慢,也不知道胜利咋想的,

网友:
价格美不美丽

网友:
记得 C+  是另外一种蓝牙连接的。
不知道两者是不是仅仅提供的连接方式不一样?

网友:
0660就是慢

网友:
这种定位的万用表,居然也是用0660,胜利真的不思进取啊,越来越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难了,新款的只有狗东有卖,而且才卖几台,闲鱼上面都是老款的,
2.确实是的,胜利的189a和189a+测量 ...

不是咋想,而是根本就没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