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烙铁头与发热芯间隙过大,夹金属片案例一例~

楼主(2024-10-11):
      给你介绍一个小东西,保证不会让你吃亏,也不会让你上当。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起因是之前写了个关于T12烙铁的帖子,把手上好多东西都翻腾了一遍。今天看回复的时候,突然对936烙铁的温度问题有了些想法,于是开始翻看论坛里网友们的经验和建议。有人说936回温不稳定,除掉国产936的电路被厂家负优化外,其实就是国产的烙铁头与发热芯质量不达标造成的,发热芯做的细,烙铁头又做的有点薄。两者之间间隙过大形成空腔,发热芯接触面积少,所以造成936回温温度不稳定的情况。看到这里,我就把我的936手柄拆开看了一下,确实如网友所说,烙铁头与发热芯之间有一定的空隙。再往帖子下面看,有提出在发热芯上顶个小铜帽的,有提出灌导热材料的。后来看到有人提出了个在两者之间夹铜片增加接触面积的方法。对比其它的建议方案,这次我比较愿意先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所以就把操作的过程分享出来。
      虽然感觉这个方案可以试,但对方只是提出方案,并没有把详细情况说清楚,具体使用什么规格标准的铜片也没提。看了看自己的零件物料情况。薄铜片暂时没有。但我有另一种金属薄片可用,点焊电池时用的镍带。规格是0.1mm厚*8mm宽的,于是准备用这个进行尝试。

      这个应该不用过多说明了吧,玩过点焊的人应该都认识。
      先将镍带按需裁成23mm的长度。我的烙铁应该是A1321发热芯,粗细跟我的一把螺丝刀相近,于是就将螺丝刀做为模具,把镍带压半圆状。因为镍带很薄,所以这个制作过程非常简单。很快就做出几个这种垫片。

做好垫片后,试了一下,两片垫片包覆住发热芯的状态还不错,垫片之间间距不大可以算是完美吧,然后试着安装烙铁头。嗯~,之前的间隙确实是插大的,垫了两个垫片后,居然没有什么压力就安装回去了,现在稍有一点点的摩擦感也证明了这次烙铁头与发热芯是非常贴合的。

       好了,安装好烙铁头,这篇帖子也就要结束了,以上就是我本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就是确定了一下夹铜片这个方案能够使用什么规格的材料。0.1mm*8mm的薄铜片应该可以很好夹在其中。也是感慨国产焊台的质量,如果真是厂家节省些物料,把烙铁芯做细、烙铁头做薄。那我们想买到优质实惠的国产产品就太难了。增加了0.2mm的厚度居然还能顺利的套上烙铁头,这个公差不知道是否符合白光936的产品标准。有使用原装白光936烙铁或知道具体的数据的坛友出来解答一下吗?
      功劳是提出夹铜片方案坛友的,我就是借花献佛,把可用材料的规格具体化一下
       最后,安装上两个垫片的烙铁头现在紧实不松动。因为没有什么需要焊接的,所以只是用胜利890C+表上的测温头,塞在烙铁头融化的焊锡里持续观察了一下温度波动。安装后确实比不安装前能有所稳定。今后在实用中再考量它的后续情况吧。
       好了,过程全部讲解完毕。下课~~

网友:
我上次给华秋买的头子也松垮垮的...

二○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镍片好,铜片加热容易氧化。下次试一下0.2mm的。

网友A:
支持你,但我不实践。
我见过温度过高烙铁后变形的,直接导致拔不出来,你里面加镍片,这个风险就加大了,也许是我买的烙铁头质量差,
我用这种烙铁头,基本都是当快销品的,不上锡了锉刀砂纸美工刀齐上阵,反正用得少,用不了就刮磨。十个就能满足十来年用,但是要保证能换。
我也没啥大焊点,所以降低卡死的风险大于你所谓的回温等性能。

建议点2, 温控电阻在发热丝里面,你以前扭到300℃,烙铁头因为接触不良有空腔,可能是250℃,
现在加了镍带以后,同样的档位,理论上烙铁头温度会更高,
你用得勤才会考虑性能和温度精度,这就需要你重新去记忆,才能达到适配的温度。

网友:
是否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但我不实践。
我见过温度过高烙铁后变形的,直接导致拔不出来,你里面加镍片,这个风险就加大了, ...

说的有道理,我会注意后继的。

楼主:
带垫片和不带垫片做了下测试,不带垫片回温慢,情况是超温一些后再回落;带垫片后回温时的温差能小个3~5度,相对不带垫感觉温度的稳定性高了点。暂时没处理大焊点,所以遇到大温差时会是什么样暂时不清楚。

网友:
我的是用上一段时间就拔不下来了

网友:
有些烙铁头本来里边就带有铜套的……

网友:
大部分的电阻式发热的烙铁都是以辐射来传递热量和感知温度,当然也有利用热传导的 比如白光的890和威乐的部分型号。

网友:
我用铜带 用了几次 烙铁头和烙铁芯黏一起了

网友:
应该用,老式的拉杆天线,剪断 成相应长度的一小段 塞进去

网友B:
镍片会不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片会不会氧化?

长期不清楚,我昨天才改完,上热一次后镍片会发蓝。其它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也改造一下我的936

网友:
改造很实用

网友C:
“黄花”内热式烙铁原厂就带有间隔铁片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花”内热式烙铁原厂就带有间隔铁片套筒

黄花有出936结构的焊台吗?我去查一查。如果是老黄华的那个内热式的烙铁,有铁片的话是用那个结构固定住烙铁头吧。我之前用外热式的黄花,没用过内热式的,还真没注意过这个。这次主要说的是936结构的改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花”内热式烙铁原厂就带有间隔铁片套筒

我的黄花里面没有这个啊套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