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烦人的水龙头漏水问题

楼主(2024-10-11):
一个摩恩的水龙头,使用了16年了,当年1000左右买的。今年6月发现阀芯漏水,就买了个新的换上去。一开始挺好的,到昨天突然又在老地方漏水了,真是让人抓狂。请问下各位,这里漏水到底啥原因?是底部的密封圈漏还是阀芯里面漏水?怪的就是前3个月不漏,这几天突然刘漏了,还是老地方漏水了,求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
是不是有砂眼了,不行就整个换了吧,

网友:
虽然十块钱的水龙头指导不了1000快的水龙头,我还是想说说我的观点:这应该是密封圈不严导致的漏水,造成密封圈不严的原因有一下几种:密封圈老化;密封圈厚度不够(或者直径细);压紧密封圈的螺丝没拧到位。可以自己对照检查(你的情况可能是第三种)。

网友:
箭头指的地方应该是从低下漏上来的吧,拆开看看是不是底下的密封圈压厉害变形了。要不就是阀芯磨损从中间轴漏的,不过阀芯磨损的话龙头口会滴水

网友:
首先买一个好一点的阀芯

网友A:
使用了16年了,当年1000左右买的...............

平均年使用值:62元............

这完全没有性价比啊..........................还是用,几十一个的,用个几年好一些......................

网友:
买便宜的实在牌子,坏了不考虑问题就是换新,现在我家里用的是联塑的10rmb以下的塑胶水龙头

网友:
楼主有钱人啊,直接整个换了吧,1000多块用16年够本了。

网友:
拿下阀芯,看主体三个窟窿边胶圈压的部位是否平滑

网友:
换一个新的,配件不是原装,漏,

网友:
漏水的地方也有个密封圈的,不单单是你写密封圈的位置,下边的密封圈一般压紧不会漏;话说:密封圈有很多种,材质不同,加个也不一样,有硅橡胶,氟橡胶,杂牌密封圈都用的普通橡胶,压一次就变形,弹性很小,会密封不严,就出现渗水,慢慢变大,就是漏水;买品牌的水龙头还是用很多年的。

网友:
是打开水龙头放水时漏,还是关闭后漏的?

网友:
几十元的买个全新的换掉拉倒,少了烦恼就是最值得,斩断十几年前种下的纠结,岂不快乐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16年了,当年1000左右买的...............

平均年使用值:62元............

你买一个便宜的也要几十块钱,就按65块钱算一年换一次实际上10年下来也是这么多钱,关键还浪费时间更换。自己不动手的话你还要出人工费。

网友:
这种东西不一定大品牌的就好,可能也是代工贴标的。。

网友:
大概率还是阀芯质量问题,再买个好点的阀芯

题外话,你这个龙头质量太差,一般100多的龙头能用二十年左右(经常用),你这个一千块的,用十六年,确实差了点。

网友:
也可能是龙头里面平面有小坑。

网友:
锁紧阀芯的螺圏没上紧,重新安装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按我的经验,是安装不到位所致,曾经多次安装这种阀芯,发现它对安装的间隙要求特别高,安装歪了然后强行紧固到不漏水会导致阀芯的脚损坏,就是那几个凸点,用了一段时间就会漏水,你需要尝试重新安装,不行就只能换阀芯了。

网友:
一千块的水龙头,好在哪里呢